查找uint32_t型变量,某位为1最快的方法

楼主(2011-07-26):
以前总是用与的方法查找某位是不是为1,stm32有更快的方法吗。

网友A:
用与的方法已经是最快的方法了,还要怎么快?

不然可以试试Bit banding。

楼主:
有个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addr))

我用MEM_ADDR(BITBAND(&b,k))  提示出错 错误类型是#31: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而我填个指针地址就没有错误提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好了,得出结论,位操作比与操作慢一个指令周期,省flash空间,但是综合来说速度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