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RF2500的SPI口公用问题

楼主(2011-07-26):
我这里有一套eZ430-RF2500,想用它做一个无线接收和本地存储装置,需要用SPI来完成SD卡中的存储工作,其中UCA0CLK和UCB0STE,UCA0STE和UCB0CLK分别公用一个端口,而UCB0STE和UCB0CLK已经用于cc2500的连接控制,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谢啦。

网友A(2011-08-25):
这样子貌似不行啊

网友B:
学习中,  用与非门  有那么多的数字电路,搞个数字逻辑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用IO口模拟两个片选,用于cc2500和sd卡。

大佬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