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数据只能读一个通道的???

楼主(2011-07-26):
我用了一片 stm8103K3,设计思想的是从AIN0,AIN1两个通道分别读入两路电压值。
可是调试时发现,最后两个通道的值都一样,都为AIN1的值。
这是我的转换代码:
unsigned int CheckADC1(void)
{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x_h;

    CLK_PCKENR2 |=0X8; //使能adc时钟
    ADC_CSR  |=0X1;    //选择通道1 禁止中断
    ADC_CR1 |=0X71;    //使能ADC,18分频
    ADC_CR2 |=0X8;     //数据右对齐,low 8BIT  AT  ADC_DRL;

  ADC_CR1 |=0X1;  //启动转换
    ADC_CSR &= ~0x80;       // 清除EOC转换结束标志
  ADC_CR1 |= 0x01;           // 开始单次转换
  while(!(ADC_CSR & 0x80)); //等待转换结束  14个时钟周期
    ADC_CSR &= 0X7F;        //清除中断标志
    x = ADC_DRL;            //READ DATA 因为是右对齐所以先读低位
    x_h = ADC_DRH;
    x_h =( x_h << 8 ) + x;

    return x_h;
}

unsigned int CheckADC0(void)
{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x_h;

    CLK_PCKENR2 |=0X8; //使能adc时钟
    ADC_CSR  |=0X0;    //选择通道0 禁止中断
    ADC_CR1 |=0X71;    //使能ADC,18分频
    ADC_CR2 |=0X8;     //数据右对齐,low 8BIT  AT  ADC_DRL;

  ADC_CR1 |=0X1;  //启动转换
    ADC_CSR &= ~0x80;       // 清除EOC转换结束标志
  ADC_CR1 |= 0x01;           // 开始单次转换
  while(!(ADC_CSR & 0x80)); //等待转换结束  14个时钟周期
    ADC_CSR &= 0X7F;        //清除中断标志
    x = ADC_DRL;            //READ DATA 因为是右对齐所以先读低位
    x_h = ADC_DRH;
    x_h =( x_h << 8 ) + x;

    return x_h;
}

楼主:
没人说说吗,感觉好像选到AIN1后就选不回AIN0了

楼主:
在循环的第一次各个通道都能读出来,从第二次开始,通道选择好像就无效了

楼主:
低级错误,请斑竹删帖!

网友A:
可以的,先选择相应的通道,读到数据后,再去选择另一个通道,这样就可以了,LZ要好好的看说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