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NA低噪放MGA-82563的问题,不放大反衰减!

楼主(2011-07-26):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正在调一个RF板,输入信号900MHz,在天线的第一级接了两个MGA-82563低噪放,但是经过LNA后,信号不但没有放大,反到衰减大概10dB,请问MGA-82563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吗?检查一天了,保证焊接和芯片没问题,原理图是手册中。原理图与PCB见附件!

楼主:
各位大虾、斑竹,帮帮忙啊,有时你们的几句话就可以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啊!

网友A:
建议楼主仔细去看看器件手册,输入侧要加低通滤波网络,PCB设计也要讲究,馈电电感需使用高频绕线电感。

楼主:
感谢3楼!我去查查,不过输入侧由于需要宽带,所以没办法加低通滤波。

楼主:
但是用手按LNA时就会放大很多,用别的绝缘介质按就不好使,这问题出在哪里了?手会对LNA有什么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