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使用delay函数报警告

楼主(2011-07-26):
1。delay函数警告
#include <util/delay.h>
或者  #include <avr/delay.h>

编译时系统警告:
c:/avr/winavr/lib/gcc/../../avr/include/avr/delay.h:36:2: warning: #warning "This file has been moved to <util/delay.h>."

什么原因啊?

楼主:
看了 错误出处,找到一个头文件;打开时这样的

#ifndef _AVR_DELAY_H_
#define _AVR_DELAY_H_

#warning "This file has been moved to <util/delay.h>."
#include <util/delay.h>

#endif /* _AVR_DELAY_H_ */

楼主:
那这样的话:加入 #include <util/delay.h>即可?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做的一个.h头文件 包行了 avr/delay,所以报错。。。

网友A:
头文件最好统一用一个文件包含,免得自己都找不到。

网友B:
加入 #include <util/delay.h>  就可以了  不要乱写了

网友C(2012-04-03):
#include <util/delay.h>

网友D:
新版本头文件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