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的问题

楼主(2011-07-26):
我想问一下,要想知道传感器所测的力值是多少,是靠判断AD的输出信号的频率吗?应该不是脉冲的个数吧?我现在学的有点乱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看的也有些乱。

网友B:
;P你不用学了,AutoESL

网友C:
AD输出的就是一组数据,你可以在你选用的AD器件的手册中查到相关的转换公式,你测试力值的话,还有一个曲线函数.

楼主:
哇,好复杂啊,我听说AD输出就像一个译码器一样,例如八位的吧,最后就输出01    02    03.。。。我自己这么理解的,00--FF分别代表我的力值0---满度,不知道对不?

楼主:
对了,这个对应关系是线性的吗?还有说不是完全线性的

网友D:
好复杂:dizzy:

网友E:
感觉版面不对:lol

网友F:
我汗,貌似楼主没用过AD啊
AD的数据当然和模拟电压是线性关系啦
上面超人的意思是你的模拟电压和力矩关系,是由你的测力计决定的,这种物理器件一般都不是线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AD本身输出的转换信号是有转换公式的,不是线性的吗?还是就是像vw说的那样是线性一一对应的?看你的意思是,电压和力值不是线性的?

楼主:
你说的是AD本身输出的转换信号是有转换公式的,不是线性的吗?还是就是像我说的那样是线性一一对应的?就是传感器的信号0-10mV对应00-FF这些数。看你的意思是,电压和力值不是线性的?

网友C:
就单AD而言,采集到的电压和你转换出来的数据肯定是线性的.这在AD手册里是有一个详细的转换公示.
我说的不一定是线性关系的是力值和模拟电压之间.和AD无关.

网友B:
嘿嘿,这个应该有资料,如果找到我就贴出来。
不一定能找着。太乱了。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