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雾化片的问题

楼主(2011-07-26):
市面上的雾化器都是一个雾化片的,雾化量好像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大,请教下大侠如果我要加大雾化量,是不是要搞几个雾化片并联就好了?

网友A:
还要看驱动电路的能力是否足够驱动并联的几个雾化片

楼主:
请问是用雾化片直接并联吗?还是说几个雾化片就要几套驱动电路?

网友B:
一般一块雾化片一个驱动电路。

网友C:
超声波雾化片电路模型就是一压电陶瓷片。一个电路对于一个超声波雾化片使用。

网友D:
雾化片的雾化量跟谐振频率很大关系,驱动频率和谐振频率越靠近,雾化量越大。
还有就是功率了。雾化片工作电压比较高。

网友E:
有大功率的换能器,同时提高驱动功率。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另外,感觉现在的电路,效率也太低了,好像落在换能片上的能量太少了。

网友F:
请教下,如果压电陶瓷片可以3V工作,是不是用一个3V幅度的频率就可以驱动了呢?

网友G(2017-05-14):
接着这个帖子问一下关于超声波雾化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1、楼上说到雾化的效果和超声波的频率有关系,是不是频率越大能量越高。(这种玩意没有振幅吗?)还有一般情况下能量能达到多少W/cm^2.(比如0.1?)
2、超声波雾化据说都不能离开水,是不是仅仅因为在空气中传播衰减很快?如果我不得不距离水面有几个厘米的话,是不是我只能降低频率。(不要告诉我用吸水面或者棒将水吸到我的雾化片附近,我说的是这个距离能都是空气)
3、超声波的良导体里面主要是金属,水等。那么如果我将超声波雾化片贴在铝箔上,另一端和水面保持很近的距离,或者接触能否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