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双MCU通信比较可靠?

楼主(2011-07-26):
我一直在想,怎么进行双MCU通信比较可靠?    我的主程序结构是这样的:
    变量t_125us每隔125us就加一。因为主周期是固定不变的,故main1下面的子程序是不会有延时的.如按键扫描子程序:
    我一直在想,这2个MCU都带i2c功能的,用外中断来处理,但有个问题:因为为了方便蜂鸣器频率(2KHZ或4khz),故定时器中断是125us或250us.如果在外中断接收信息,有可能瘫痪系统,如在外中断里接收对方MCU发来的内容达1ms,肯定不行.因为1ms/125us=80次了.
   故请高手给出个好办法.

key_scan:

mov

a,keydwn_t

sub

a,251

snz

c

inc

keydwn_t

;
按键扫描计数:1~251

nop

nop

snz
key4
;
按下了启动键了吗?

jmp
scan_key4
;
,则跳到scan_key4处进行扫描判断

snz
inc_key
;
按下了加一键了吗?

jmp
scan_inc
;
,则跳到scan_inc处进行扫描判断

clr

keydwn_t
;
都没有的话,则清相关标志量

clr

sw_bz1

ret

;--------------------------------------------------------- 启动键按键扫描--------------------------------------
scan_key4:

mov

a,keydwn_t

sub

a,5
;4ms*8=40ms?

snz
z

ret
;
没到,则返回

set

sw_key4_b

连续按下5, 判为按键有效,置标志位

ret

;***************************************
;******************主程序区*************
main:
        snz     t_125us.6                   ;到了8mS吗?
        jmp     main                          ;没到,则跳到main
main1:
        clr      t_125us                      ;到了,则清t_125us变量
        snz    halt_b                         ;halt_b 等于1则进入睡眠状态
        jmp   $+2                             ;为0则正常执行指令
        jmp   sleep_man                    ;睡眠管理
        clr     wdt
        call    test_come_in_sleep_man         ;判断符合进入睡眠条件
        call    key_scan                     ;按键扫描
        call    key_deal                      ;按键处理
        call    lock_man                     ;电子锁驱动设置
        call    buz_work                    ;蜂鸣器管理
        call    time_man                    ;时间管理
        call   voltage_chk                  ;电池电压检测管理
        call    HM_inspect_man          ;换码开关管理
        call    open_inspection_man   ;马达开行程开关检测管理
        call    close_inspection_man   ;马达关行程开关检测管理
        call    auto_man                    ;自动关门管理
        call    led_zhaoming_man       ;led灯照明灯管理
        call    baojing_man                ;报警管理
        call    yellow_led_flash           ;黄色指示灯管理
        jmp   main

楼主:
sorry,重发一下部分内容如下:

key_scan:

mov

a,keydwn_t

sub

a,251

snz

c

inc

keydwn_t

;
按键扫描计数:1~251

nop

nop

snz
key4
;
按下了启动键了吗?

jmp
scan_key4
;
,则跳到scan_key4处进行扫描判断

snz
inc_key
;
按下了加一键了吗?

jmp
scan_inc
;
,则跳到scan_inc处进行扫描判断

clr

keydwn_t
;
都没有的话,则清相关标志量

clr

sw_bz1

ret

;--------------------------------------------------------- 启动键按键扫描--------------------------------------
scan_key4:

mov

a,keydwn_t

sub

a,5
;4ms*5=20ms?

snz
z

ret
;
没到,则返回

set

sw_key4_b

;
连续按下5, 判为按键有效,置标志位

ret

楼主:
key_scan:

mov

a,keydwn_t

sub

a,251

snz

c

inc

keydwn_t

;
按键扫描计数:1~251

nop

nop

snz
key4
;
按下了启动键了吗?

jmp
scan_key4
;
,则跳到scan_key4处进行扫描判断

snz
inc_key
;
按下了加一键了吗?

jmp
scan_inc
;
,则跳到scan_inc处进行扫描判断

clr

keydwn_t
;
都没有的话,则清相关标志量

clr

sw_bz1

ret

;--------------------------------------------------------- 启动键按键扫描--------------------------------------
scan_key4:

mov

a,keydwn_t

sub

a,5
;4ms*8=40ms?

snz
z

ret
;
没到,则返回

set

sw_key4_b

;
连续按下5, 判为按键有效,置标志位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