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楼主(2011-07-26):
我现在正在学习LPC1768,调试串口时遇到点问题,请大神们帮帮忙。用提供的例程,串口0,1都可以调通,但是在串口0的例程里改变成串口1就跳不通了,串口1也是同理,我检查过寄存器配置,都改完了的,编译也通过了,但就是接收不到数据,用的中断模式,请问下,我这个问题应该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请问LPC1768能做简单的系统吗

网友B:
可以你看看波特率的哪两个寄存器配好了,可以上uc/os-ii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