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n-6 gtp 时钟同步问题

楼主(2011-07-26):
各位在用spartan-6  gtp logicore IP时第9页的ppm offset中有同步选项,这个同步选项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参考ug386的描述是:Synchronous System (both sides use same physical oscillator for REFCLK);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发送接收用的参考时钟源都是同一个时钟源(单板上的两个片子共用一颗振荡器)?

网友A:
我记得不用

网友B:
对,这种情况是做同一板上数据传输的时候用的

网友A:
4# dan_xb 兄弟,我记不清了,我记得同一块板卡也可以使用不同一的时钟

网友B:
是的,可以使用不同的时钟,通过K字同步,但是这种方式你必须插入冗余的K字,以矫正两边时钟的差异。并且利用GTP内部的FIFO做缓冲。
如果用一个时钟源,就简单得多,这些都不用做,至少不用发那么多K字

网友A:
6# dan_xb 明白了,我就是用K字,还没试过没有K字的。
谢了,兄弟
下次试一把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C:
俺来学习滴,没使用过GTP收发器,打算用SRIO,直接包含GTP收发器,至于他怎么收发俺暂时不用管这么多:P

网友D:
我也来学习的

网友D:
互动氛围非常好

网友D:
我喜欢这个论坛

网友A:
9# lelee007 SRIO需要付费啊。

网友C:
嘿嘿,付费就付费,老板有钱

现在用评估版的IP,8个hour过期的,先用着,以后出产品的话老板自然会掏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