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质疑童诗白 华成英(最新版)P110的内容

楼主:
那页大家看的到图2.4.6(b)的图,再把下方稳定过程示意图看一下。

首先我肯定直流负反馈的效果,那么在这里姑且假设直流负反馈的作用不存在,也就是说 T↑—Ic↑—UE↑这上面一排姑且不看,只看栏下面一排T↑—UD↓—UB↓...

我想说的是,大家想想,如果温度上升10度,UD↓也就0.02V(参见此书20页二极管受温度影响,每↑1度,↓2-2.5mV)导致UB也就↓0.02V左右(这里当然合理忽略了Rb1,Rb2电流的微小变化)。

我们又看三极管T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压降(参见36页uBE受温度影响的内容),10度的温度↑带来的也是0.02V左右的↓。
我们已经假定T的发射极的电压UE没有发生变化(前面假设直流负反馈不存在就已看到),那么你自己算算,
E点电压UE绝对没有变,那么Re流过的电流也不变,当然也就说明二极管补偿(电压变化链下层)没有效果,对不对?还有一点,如果受温度影响下Ube变小了0.02V,那么IB是没变的-------(因为P32?第四版P36 1.3.5的二、温度对输入特性的影响里面说:“即温度每升高一度,(uBE)大约下降2-2.5mv。换言之,若uBE不变,则当温度升高时iB将增大,反之iB减小”<读第二句话知道第一句话的潜台词是iB不变>)分析到这里你就意识到二极管在这里的毫无意义,全靠直流负反馈的特性起作用。读我上面的话知道,二极管如果说一不能减小iB(iB没变),二不能减小iE(Re的压降没变),那你们说他还有什么用?

大家看到了,我完全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都是这本清华模电绿皮书里面的内容,完全没有我添油加醋的胡诌成分。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童诗白们错了呢?

好吧,我上图!
在这里为了分析方便,不如我参照例题把电阻们赋值的图也贴出来

最后,如果你读不懂我上面的话,就这样提问自己:在温度上升10度的情况下,考虑二极管的压降,又要考虑三极管的“二极管”压降,(但是先暂不分析Re单独的直流负反馈作用)请问Ib,Ie变化了吗?

原2.4.6(b)的图.jpg (34.24 KB )

原书中电压变化链的图(自己画的).jpg (24.65 KB )

原书中电压变化链的图(自己画的).jpg

楼主(2011-07-26):
自己顶,挺住

楼主:
再顶,再挺住

网友A:
“T的UBE到底↓没?没有,用脚拇指个儿都知道。”
这个结论怎么得出的?费解。

网友B:
把他的说的内容与图都贴上来,上大家看

网友C:
看半天也没看明白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D:
to LZ:

手头只有其第三版,看了一下(P105~P106),未觉不妥。

注意,此二极管是用来补偿BJT的b-e极间的“二极管”,而非Ic随温度的变化。Ic的温度漂移已经由Re的“负反馈”作用得以补偿,负反馈越深,补偿越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前辈,您有第三版的话麻烦看看89页得第一行:“图2.3.2(a)所确定的负载线Uce=Vcc-IcRc,称为直流负载线。”这句话是不是错了?

我认为图2.3.2(a)所确定的负载线方程应该是Uce=Vcc*RL/(Rc+RL) - Ic*(Rc//RL)

网友F:
4# ShakaLeo 7楼,他的意思就是说此二极管用来补偿BJT的b-e极间的“二极管”是无效的。你们还不明白吗,他说温度上升10度,BJT的b-e极间的“二极管”自己也降了0.02V,总的来说这个温度补偿遇到了BJT“二极管”的自降,导致E点的电压没有变化。E点电压没变化的话,下边的Re的流过的电流Ie当然也就没有变化了。那么Ic也就没有变化了。然后他就得出此温度补偿没有意义的结论了。其实恰恰相反,Ie、Ic没有变化不就温度变化不起作用了吗?
也同意4楼的说法,谁说uBE没变化了,他自己都说BJT的b-e极降了0.02V嘛,这不是变化是什么?uBE变小意味着Ib变大(BJT输入曲线左移)
但是除了这最后一句话和下的结论有问题外,其他分析倒都是正确的。童诗白的教材忽略了BJT“二极管”的压降变化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又遇到了问题:
uBE变小意味着Ib变大,而E点电压不变又得出Ie不变。这个一个变大一个不变不是相互矛盾吗?
期待执着的高手出现

网友F:
10# xiaotaodemeng 7楼,他的意思就是说此二极管用来补偿BJT的b-e极间的“二极管”是无效的。你们还不明白吗,他说温度上升10度,BJT的b-e极间的“二极管”自己也降了0.02V,总的来说这个温度补偿遇到了BJT“二极管”的自降,导致E点的电压没有变化。E点电压没变化的话,下边的Re的流过的电流Ie当然也就没有变化了。那么Ic也就没有变化了。然后他就得出此温度补偿没有意义的结论了。其实恰恰相反,Ie、Ic没有变化不就温度变化不起作用了吗?
也同意4楼的说法,谁说uBE没变化了,他自己都说BJT的b-e极降了0.02V嘛,这不是变化是什么?uBE变小意味着Ib变大(BJT输入曲线左移)
但是除了这最后一句话和下的结论有问题外,其他分析倒都是正确的。童诗白的教材忽略了BJT“二极管”的压降变化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又遇到了问题:
uBE变小意味着Ib变大,而E点电压不变又得出Ie不变。这个一个变大一个不变不是相互矛盾吗?
期待执着的高手出现

网友F:
7# HWM 7楼,他的意思就是说此二极管用来补偿BJT的b-e极间的“二极管”是无效的。你们还不明白吗,他说温度上升10度,BJT的b-e极间的“二极管”自己也降了0.02V,总的来说这个温度补偿遇到了BJT“二极管”的自降,导致E点的电压没有变化。E点电压没变化的话,下边的Re的流过的电流Ie当然也就没有变化了。那么Ic也就没有变化了。然后他就得出此温度补偿没有意义的结论了。其实恰恰相反,Ie、Ic没有变化不就温度变化不起作用了吗?
也同意4楼的说法,谁说uBE没变化了,他自己都说BJT的b-e极降了0.02V嘛,这不是变化是什么?uBE变小意味着Ib变大(BJT输入曲线左移)
但是除了这最后一句话和下的结论有问题外,其他分析倒都是正确的。童诗白的教材忽略了BJT“二极管”的压降变化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又遇到了问题:
uBE变小意味着Ib变大,而E点电压不变又得出Ie不变。这个一个变大一个不变不是相互矛盾吗?
期待执着的高手出现

网友D:
to 8L:

P83 上的图2.3.2 b 有误,负载电阻(RL)应该串电容隔直。按原图,确实得到的就是你给出的“直流负载线”,但显然其原意并非如此。

网友G:
8楼的图,我好像刚才在另一帖中回复过。

网友G:
楼主的质疑,到现在也没有贴出图来。

网友D:
to 12L:

书上的“电压变化链”含负反馈和二极管补偿,是个综合过程。显然,负反馈作用较大。要注意的是,BJT随温度不仅Ube会发生变化,其电流放大倍数也会变。所以,就算外加补偿二极管能“完全”弥补Ube的温漂影响,Ic也会存在温漂。在此,Re的负反馈作用有效地弥补了相关的问题。

楼主:
8# mathematical 这几天我也在看这里。我知道你的疑问,明明2.3.2(b)直流通路的图上面有RL,为什么直流负载线公式里面显然没有考虑他?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首先得明白什么是 直流通路------...信号源Ui视为短路,但保留内阻;
输出端开路,即RL电阻无穷大(后面这一点原教材没有写出)。

我的认识是,直流通路 的规则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目的只有一个,求“静态工作点”。而静态工作点恰恰是交流输入信号不起作用,负载RL也没有接入的时候发生的。(关于这一点看P88?页的“四 直流负载线与交流负载线”的内容就知道,直流负载线斜率-1/Rc,交流负载线-1/(Rc//RL))

明白上面的话,就知书的这里没有错误,如果实在是错了,就错在不该把RL画出来,RL不该出现在直流通路中。

如果有任何人质疑我上面的话,请看p101?,第四版是p105页的图2.4.2(c),就看到同样的直接耦合电路他的直流通路却没有RL。

楼主:
16# HWM 显然这么多人里面只有你和xiaotaodemeng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一种遇到爱因斯坦的兴奋。不错,xiaotaodemeng说的对,我是不该说Ube不变。但是E点电压UE绝对没有变,那么Re流过的电流也不变,当然也就说明二极管补偿(电压变化链下层)没有效果,对不对?

还有一点,如果受温度影响下Ube变小了0.02V,那么IB是没变的
-------(因为P32?第四版P36 1.3.5的二、温度对输入特性的影响里面说:“即温度每升高一度,(uBE)大约下降2-2.5mv。换言之,若uBE不变,则当温度升高时iB将增大,反之iB减小”<读第二句话知道第一句话的潜台词是iB不变>)

读HWM的话大概你已经意识到二极管在这里的毫无意义,全靠直流负反馈的特性起作用。读我上面的话知道,二极管如果说一不能减小iB(iB没变),二不能减小iE(Re的压降没变),那你们说他还有什么用?

楼主:
不错,xiaotaodemeng说的对,我是不该说Ube不变。但是E点电压UE绝对没有变,那么Re流过的电流也不变,当然也就说明二极管补偿(电压变化链下层)没有效果,对不对?还有一点,如果受温度影响下Ube变小了0.02V,那么IB是没变的-------(因为P32?第四版P36 1.3.5的二、温度对输入特性的影响里面说:“即温度每升高一度,(uBE)大约下降2-2.5mv。换言之,若uBE不变,则当温度升高时iB将增大,反之iB减小”<读第二句话知道第一句话的潜台词是iB不变>)读HWM的话大概你已经意识到二极管在这里的毫无意义,全靠直流负反馈的特性起作用。读我上面的话知道,二极管如果说一不能减小iB(iB没变),二不能减小iE(Re的压降没变),那你们说他还有什么用?

楼主:
好吧,我承认自己昏了。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BJT的“二极管”,即uBE随温度的压降上面了。最终,我认识到,各个因子随温度而变化,同时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怎么能不复杂,怎么能简单说服自己二极管的温度补偿作用确实有效,是我发这个帖子的出发点。现在我转了一圈,明白了.谢谢诸位,谢谢HWM、xiaotaodemeng、...谢谢大家

网友H:
楼主有道理。虽然,二极管D的温度补偿作用教科书说的简单甚至迷惑,但结论是正确的!

忽略直流负反馈的影响,并假设二极管D与三极管b,e发射节构成的二极管完全相同,设楼主图中三极管基极b的电位为Ub,gb2 = 1/Rb2, gb1 = 1/Rb1, ge1 = 1/Re1。可以证明Ub随温度的变化率dUb/dT为:

dUb/dT = 1 + gb2/(gb1 + ge1); (有二极管D)

dUb/dT = 1 + gb2/ge1 ; (无二极管D)

由于gb2, gb1, ge1 均不小于0,因此从上式可知,增加二极管D的温度变化率比无二极管的更小;所有温度稳定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