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7-26):
控制信号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  D1-D8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电压调节范围有多大?如何确定?我是菜鸟 麻烦解释尽量详细点 谢谢~~~

怎么没人回应啊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这个电路图能行么?

楼主:
2# omi_liang 可以的 这是一个系统的主电路~~~

楼主:
哪位能解释一下啊  这个电路图真的可以用的啊

网友B:
这是一个可控的、电压较高的电压源。
上半部分是典型的桥整流+滤波后的并联,要求输入的4个AC100V各自独立,也就是来自变压器次级的不同的独立绕组。下面的4个三极管等,接成串联方式,可以控制电压输出的有无。也就是说,为开关控制。D1到D8用来钳位,保证每一个三极管的最高电压不超过141V。

控制过程也不复杂:当“控制信号”端为0电位或正电位时,Q4截止,Q1到Q3没有方式取得基极电流,因此都保持截止,无输出,D1的上端保持了大约-500多伏的电压,而D1到D8保证了这个电压会均匀分配给Q1到Q4。

当“控制信号”端为负电位时,Q4导通,相继Q1到Q3也由于发射极的电位与地电位接近,同时通过R11到R13和D12到D12提供负的偏流,因此Q1到Q3均导通,此时D1和D2正偏,D1的上端就只有大约-2V,这样+500伏的电压就出现在输出端。

网友C:
现在1kV甚至更高的双极型管或MOS管有得是,何必用这种电路?
单管不能承受,再考虑这种方法。

网友A:
原来还要四个独立的AC输入,感慨啊,前面还要一个线性变压器,多大呢?

楼主:
6# maychang   这个就是一千伏的电源系统 我截取了一部分 因为纹波要求很高 所以用了这个电路 我分析了一下有点晕晕的~~~~所以来请教一下~~

楼主:
5# lymex 谢谢前辈指导 我还有几点疑问
首先 D4管的电压不会超过一百伏(在D4的CE端并有一个100伏压敏电阻,图中未标出)
其次 管子上的电压141伏是如何计算的?我测量过 没有这么高~~~

网友D:
长知识了,谢谢lymex的精彩解释

网友E:
长知识了,谢谢lymex的精彩解释  学习了

网友B:
5# lymex  谢谢前辈指导 我还有几点疑问
首先 D4管的电压不会超过一百伏(在D4的CE端并有一个100伏压敏电阻,图中未标出)
其次 管子上的电压141伏是如何计算的?我测量过 没有这么高~~~ ...
引用 楼主:

141V,就是100V交流整流后能得到的最高电压,峰值要乘根号2的。当然,整流桥的二极管有压降,电阻也有一点压降,会少许小一些。
那种电压,都是微小电流下的、静态的,你用表一测,人家就小了,因为表有内阻。
这样想:反正一共是4×100×根号2,即大约560V,总要有管子承担,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均匀承担,否则串联失去意义了。

网友C:
8楼:
这种电路,与纹波毫无关系,只有管子耐压不够时才有意义。

网友B:
对第5贴的更正:
“上半部分是典型的桥整流+滤波后的并联” 改为
“上半部分是典型的桥整流+滤波后的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谢谢前辈~~

楼主:
7# omi_liang 呵呵  不大的 变压器是公司自己做的  十个AC100v的绕组在在一起 也就十二厘米见方左右~~~

网友C:
16楼:
已经吃了亏,你还不知道。
同一变压器铁心,若是四个100V绕组合并成一个,至少这四个绕组之间的绝缘层可以省去。省去这些绝缘,很可能变压器用线可以粗一些。那么,该变压器最大传递功率就可以大一些。
从绕制工艺上说,少做六个引线,成本可以降低一点。

楼主:
17# maychang 回去反映一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