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LC副边二极管输出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2011-07-26):
如图,为LLC工作在最佳的谐振点状态,原边电流非常正弦,但是为什么到了副边二极管整流后的输出电流却变形了,呈现有限馒头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看清楚哪个是原边电流,哪个是谐振电感电流先吧。。。。

楼主:
我知道,原边电流波形中,呈现正弦的是谐振电流,直线的是励磁电流,这两者的差是对应的负载电流吧,是不是这两者相减后,才导致了输出电流发生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