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单片机学什么上位机软件好?

楼主(2011-07-26):
搞单片机有一年多了,有时要自己编写上位机软件,网上大致说VB、VC、C#等,好像vb有点过时,多线程编程不好,烦请坛里高手给点意见,开始接触arm这块了,以后会往操作系统靠,希望延续性强点的语言,不过不想专业搞上位机软件,希望一般项目够用就行,不知哪种语言上手快,只有C基础。

网友A:
也没什么哪个最好

个人推荐用C++家族的把 后边ARM或操作系统还能用上

网友B:
恩  C++好像在LINUX下面比较热

网友C:
三天上手,一周编程

网友D:
个人感觉VB和C++都要学

网友E:
LabWindows...毫无疑问

网友F:
原则上,有什么基础就学什么、用什么,当然,C类包括C++在现在是教学语言,资料方面也相对最丰富。

网友G:
我用C++,搞通了转什么都行,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H:
简单的上位机的话就用VB就行啦,熟悉一下,简单易学,至于复杂的就用C++啦;其实这个就够了,看你对哪个熟悉啦,要是熟悉的话VB也挺好的啊。

楼主:
看来大致支持C++,那大家根据经验推荐一两本C++方面的书或有视频教材最好!谢了!

楼主:
在补充句,C++在Wince下怎么样?

网友F:
WINCE下的程序一样可用C类编程语言,但编辑、编译、调试等最好在桌面操作系统下进行,编译时按WINCE的要求进行即可。

网友I:
和楼主情况类似,不过对软件极其不感兴趣,准备往开关电源发展!:)

网友J:
VB2005,很不错了,多线程,数据类型跟C一样丰富,还支持移位操作等
还有强大的类,类继承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鱼说说VB和C++两者分别学习周期,以及能上手写个一般的控制软件的周期。

网友K:
怎么没人说Labview?
作为学习研究用还是挺不错的
开发周期短 人机界面也不错

网友L:
labview如何解决驱动问题?它对外设接口是不是要重新封装,这部分工作的难度有多大,将直接考量它是否合适。

而且,做为一个最终产品,你总不能让用户安装一个LABVIEW,然后再启动你的程序。恐怕没有哪个用户愿意这么干。所以,它只适合实验室,适合开发人员验证算法,自己用用罢了。

个人建议,只有C/C++可选。

网友K:
Labview可以生成EXE独立运行么?我自己记不太清了

网友M:
上位机开发语言有啥关系呢...
大多说的用啥开发是集成开发环境提供的封装接口资源,比如控件啥的,

上位机通信最核心的是OS的文件系统和进程调度,

网友:
单片机,FPGA
DSP

网友N(2012-03-05):
Labwindows CVI,用的还是C

网友O:
我一直用VB,易学,好用。

网友P:
纯玩的话,用VB,想学点东西时还是VC!

网友Q(2012-04-24):
三天上手,一周编程
引用 网友C:

求详解~

网友R(2013-01-15):
我们做上位机和上位机软件的。可以加我QQ252631158交流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