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两轮车通电78m05电压5v电流800ma,有遇到吗?!

楼主(2011-07-26):
78m05输出电压是5v,不像是短路,但是电流800ma,很异常,有遇到同问题的吗?

网友A:
估计78m05输出端有零件装错或插反,如SH89F2051是否插反?
等等。。。

网友B:
估计78m05输出端有零件装错或插反,如SH89F2051是否插反?
等等。。。
引用 网友A:

:L 起得真早。  不会是十年如一日吧。

网友A:
勤劳致富,呵呵~~~

网友C:
断开7805后面的负载看看是否恢复正常?

如是,则检测后级电路是否短路或大负载。
如不是,则7805故障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我的焊好上电30几个mA,没烧码

网友F:
我的也是800ma……怎么回事?

网友F:
原来都是焊锡渣惹的祸~

网友F:
不是焊锡渣的事,一上电就800ma过一段时间(大概10秒)就降到20ma,但78m05很烫,我将78m05焊下后测试,测试78m05其正常工作~说明还是后边电路的事~求解……

网友F:
原来是陀螺仪焊反了,报废了……

楼主(2011-08-27):
我的陀螺仪也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