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距离几十米远传感器信号到达时间差的测量

楼主(2011-07-26):
有3个以上的传感器。需要测量信号到达这三个传感器的时间差。 究竟该如何测呢?
是否是远距离传输其中两个传感器获得的模拟信号 到第三个传感器出 然后利用时间测量芯片呢  那这个远距离传输是不是又会有延时??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是什么类型,输出型号又是什么类型。不过如果不是在现场,是模拟现场环境下可以扯线然后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看一下源端和输出端,触发模式设置成用源端触发。另外就是看你这个测试的精度了,如果要求很高那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比较多了。线缆的传输延迟、是否有信号调理,如有这个本身也会有一定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