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请教UAR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某个从机发送连续10个字符,假设从机接受时候,发现第一个字节出现奇偶校验错误,这个时候进入接收线状态错误中断,清除中断标志。
     假设接收到得第一个字符发生校验错误,是不是马上发生错误中断?而不管是否到达了FIFO触发等级;如果是的话,在第一个错误中断下清空FIFO缓冲区,会不会把后面正确的剩余数据也清除呢?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应该先把你发的数据存在来吧,
应该立刻发生错误终端,然后后面的也清除掉了

网友B:
确实有道理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