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问题!UC3842芯片不启动

楼主(2011-07-27):
(无正文)

网友A:
启动电压(16-30V)不够,看看7脚相关电阻,电容是否正常,估计电容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试试先。

楼主:
电阻电容都好的,怎么还是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B:
将辅助绕组加一圈试试,顺便检查一下你的周边电路是否有错。

网友C(2012-12-13):
达不到启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