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单面板

楼主(2011-07-27):
(无正文)

网友A:
所有的走线都只能放在一面,另外一个面不能出现任何的铜箔。

一般为了防止PCB厂家误解,你可以关掉顶层布线层或者底层布线层中间的一个,在剩下的那个层上走线即可。

网友B:
若是IC电路或是其他多个引脚器件,注意方向,即器件从上面(TOP面)放置,引脚焊盘应在下面(BOT面),走线也在下面.
而贴片电路元件的封装放在BOT面时,应修改封装属性,改成BOT才行.否则做回来不能用哦.切记.
83年俺刚进电子所,没注意做反了,只好把IC电路引脚都折弯180度反插,所里那些老鸟们也都傻眼了,区区小事难不住俺这个机械专业的洋盘.哈哈

网友C:
画外框,导入网络表 插件放顶层,贴片放底层 走线,调整丝印,铺铜 拼版打样(制单明细里面说明,单面板 板厚 喷锡/镀金 阻焊 等)

楼主:
画成这样PCB还要继续做什么吗?

楼主:
下一步再怎么做?

网友C:
拼版打样 写制板要求

网友D:
导出 打样文件

楼主:
打样文件包括哪些啊?

网友E:
gerber文件,光绘机用的

网友F:
lz ,还是在底层敷铜比较好,如果惯用双面板设计,可以关闭Toplayer,否则敷铜与器件在板子的同一侧,极难焊接,(我以前就这么折腾过)。另外,如是单面板,可事先将所有的焊盘的“层属性”改为BottomLayer,这样,如果只给打板厂发PCB文件就可以省去反复解释的电话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俺也做过这事,不过还好,就弄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