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上拉电阻的作用,求救!!

楼主(2011-07-27):
单片机中上拉电阻的作用到底怎么理解,网上查了,说可以提高输出电平,但还是没理解,希望高手帮忙细细的分析下,如果有参考资料那更好!!

网友A:
接上拉是为了稳定电平,主要用在输入状态,IO口悬空的时候,电平不定会影响电平的检测.

网友B:
高性能传送门为技术保障护航...
https://bbs.21ic.com/icview-228826-1-1.html

网友C:
单片机IO口输出电平都比较低 而且不稳定, 上拉高电平可以达到上拉电压一样大

网友D:
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要看一下单片机引脚的内部电路。当然这个电路并不复杂,数据手册上一般会有。

网友E:
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要看一下单片机引脚的内部电路。当然这个电路并不复杂,数据手册上一般会有。
引用 网友D:
LS说得对,结合端口的电路图。端口也有很多区别,开漏,上拉,下拉等等。

网友F:
可以提高驱动能力,稳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