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99SE中如何实现基标的制作?

楼主(2011-07-27):
基标(Fiducial Mark)尺寸要求:
基标分为PCB基标和细间距IC基标。基标的中心为Φ1.0mm的镀锡平面,全反光性好,外围Φ3.0mm内无反光(无铜箔、绿油或白油);还有下面的螺丝孔也挺特别的如何实现呢?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晕,这个叫MARK点,自己画个裸铜,就好

楼主:
关键是祼铜外面的外围Φ3.0mm无铜箔这个怎么实现?我敷铜后只能做到在Φ1.0mm无铜箔

网友B:
99中,只能这样做
放置个贴片焊盘,直径你自己设置好,然后keepoutlayer画个同心圆 铺铜后再删除这个keepoutlayer圆圈

网友B:
其实mark点没那么高要求,板子上空白对角位置放置个直径3mm的焊盘即可,“外围Φ3.0mm内无反光(无铜箔、绿油或白油)”这点可以忽略
至于接地螺丝孔,放个大的接地过孔,孔径3mm,外径6-7mm 然后在边上再放置一圈8个小过孔,

网友C:
LS的方法可以用,但是麻烦。

更好的方法是自己去定义封装,加上Mark点和阻焊即可。
下面的螺丝孔这样做也是最方便的。

楼主:
按照7楼的建议,做了一个封装,可是发现敷铜居然还是能敷过去,但是打开TOPSODER却又能看得见,不知道这样的MARK点是否可行?如下图所示!

楼主:
我真是晕了!实在不行就按4楼大侠的方法了,我是想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