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运放

楼主(2011-07-27):
附件中  我加外接压力传感器  tp3电压被拉高 求解    传感器5v供电

网友A:
正常。这个稳压IC太省电了,在TP3加个假负载吧,100K的电阻试试。

网友A:
一看RT9013 datasheet果然是超省电的稳压IC,
Quiescent Current:25uA,
Standby Current:0.7uA,
再看内部等效电路,输出端的内部负载仅有两个分压电阻,这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也肯定很高,这样一来TP3的电压肯定会被A1+(2.5V)抬高。

楼主:
谢谢 等会测试下

楼主:
2# t.jm   谢了 为题解决了..

网友B:
A1+ 为何是2.5V?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  w我外接的是桥式压力传感器啊 都是2k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