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FLASH模拟eeprom有敢用在产品上的吗?

楼主(2011-07-27):
stm32用FLASH模拟eeprom有敢用在产品上的吗?
我想写几百字节,而且写得比较少,用24c系列好像有些大材小用了。
不知道模拟EEPROM属于开发板性质的,还是可以实用的。。。。

网友A:
当然可以实用、、、
我以前在一个项目用过、、、

网友B:
用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一直在项目中用FLASH存配置信息的,没感觉有问题。不过不是用的官方提供的那种方式。

网友C:
用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一直在项目中用FLASH存配置信息的,没感觉有问题。不过不是用的官方提供的那种方式。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能保证在你的产品的有效寿命周期中,对Flash的擦除写入操作次数不超过芯片手册中给出的次数,就不会有问题,不管你使用哪种操作方式。

网友D:
必须可以实用

网友E:
注意寿命计算

网友F:
:D带eeprom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