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CF8563小时报警如何设置

楼主:
在atmega16中用中断0来扑捉时钟中断,用低电平有效的方式。PCF8563的报警条件设置:
Write_Abyte(CTRL_BUF2,0x02);//开启中断

Write_Abyte(HOUR_AE_BUF,Int_To_BCD(10));//给时钟设置10点报警
可是程序无法扑捉中断啊。。
//增加中断0来记录报警次数;低电平有效
ISR(INT0_vect)
{

int_time++;

Write_Abyte(CTRL_BUF2,0x02);//清除中断
Write_Abyte(HOUR_AE_BUF,Int_To_BCD(11));//下次中断时间
}

仿真显示了 hour的 AE=1了。

楼主(2011-07-27):
//增加中断0来记录报警次数;低电平有效
ISR(INT0_vect)
{

int_time++;

                Write_Abyte(CTRL_BUF2,0x02);//清除中断
Write_Abyte(HOUR_AE_BUF,Int_To_BCD(11));
}
void Interrupt_init()
{
        DDRD&=~(_BV(PD2)|_BV(PD3));//2个中断口为输入口

        GICR|=_BV(7)|_BV(6);//开启中断0,1
        MCUCR|=_BV(3) ;//INT1下降沿触发,INT0低电平中断
        GIFR|=_BV(7)|_BV(6);//清除中断标志
        SREG|=_BV(7);//开启中断

}
int main(void)
{uchar i;
        LCD_Init();
        PCF8563_Init();
        TWBR = 0X0F;                //设置TWI波特率
        TWSR &= 0XFC;                //设置TWI预分频 为 1
///中断设置
Interrupt_init();
//报警设置
        Write_Abyte(HOUR_AE_BUF,Int_To_BCD(10));

楼主:
仿真时发现 AF未被置1.很是奇怪。

网友A(2014-10-30):
你好,我现在在做个项目,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时钟12:51,闹钟16:53响后,设置闹钟为16:54,不会闹了,后面再设置16:56也不会闹。但如果刚开始闹钟16:53响后,设置16:55,就没有问题。可以正常报警。

网友B:
在中断中不需要专门对中断标志清0,需要清除可以使用GIFR

网友C(2016-01-15):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真不知怎么回事?看来很多初学者都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