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求助,能收到数据 串口助手看没有收到回发的数据

楼主(2011-07-27):
我是在开发板上做的实验,485通过485转USB接到了PC机,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
STM32板子上接收到后显示出来 并回发
现在板子上显示接受到了 串口助手发的1
但是串口助手看没有收到回发的数据
麻烦大家给指导下 什么问题
波特率9600 串口3
代码比较短 仅是485实验 以下是主要代码
另外我单独试过 就是发送 不接受,485方向始终为高,但依然串口助手没有收到数据
大家看看 谢谢了
int main(void)
{
Init_All_Periph();
UART3Init();
LCD_Init();     // LCD初始化
LCD_Clear(WHITE);

while(1)
{

       RS485_GetByte();
    if(i==1)
    {
         i=0;
  RS485_SendByte(RS485_GetByte());
                   LCD_ShowNum(132,150,RS485_GetByte(),10,16);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

}
}
void UART3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ED指示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485方向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time)
{
    unsigned short i, j;

for(; time > 0; time--){
     for(j = 0; j < 10; j++){
      for(i = 0; i < 1000; i++);
  }
}
}
void RS485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2);
Delay(100);
    USART_SendData(USART3, tem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Delay(10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2);
}
unsigned char RS485_GetByte(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RESET)
   {i=1;}
return(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网友A:
你把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在一个数组里面试试,不要每次都调用接收函数!还有,接收函数一般都是用中断实现的!

楼主:
不行 试了 也是一样一样滴,求斑主指导  高人帮忙啊

网友A:
可能是硬件问题,你用示波器量下发送端有没有波形输出,有的话,看看波特率是不是9600

网友A:
我搞了一年的485了,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网友:
发送数据时,使能发送,延时两毫秒,发送完毕,延时两毫秒,使能接收。你的延时程序延时太长了

网友B(2011-09-16):
接收完了,延时一会儿,再发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