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01 gpiok口互连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pa0发送周期为100us的方波信号,用pa1接收,中间连接一个39k的电阻,为什么用示波器检测到的信号低电平被拉高了0.68v,高电平仍然是3.几v,而不连接pa1的话低电平还是0,不会被拉高。这个是为什么,求解答啊,我想要的是不被拉高。这与芯片内部的弱上拉电阻有关系么,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电路要更改下,任何有用的信息感激不尽。
还有个问题是能通过uart给lm3s101写数据么,jtag老锁。

网友A:
居然还有101 ,佩服! 你不连电阻,直接连过去会被拉高吗?不懂为什么要串一个39k的电阻。
另外,可以通过boot loader 把数据从串口写到101 去。

楼主:
2# TI_MCU 额,这就是个悲剧,不连接电阻的话不会被拉高,您说的bootloader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bootloader是一个引导加载程序,在stellarisware里有其源代码和例程,用于通过串口、usb、以太网口等升级或下载程序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阻串到哪了?PA1是设置为输入了吗?

楼主:
6# 永远的不知 问题解决了,是软件设置gpio口,没设成输入,跟你说的一样,现在的问题是gpio口怎么设成施密特触发啊,默认就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