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停车位检测传感器(或技术)

楼主(2011-07-27):
是这样的,我需要使用一种传感器(或技术),来检测停车位上面是否有车子,各位熟悉这方面的大虾能否给一两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不就是触发一个开关量么...................太多了

网友B:
一些思路:
1、在地上埋超声波传感器,发一束超声波测量回波时间,如果有车,则回波时间比较短,否则回波时间比较长,据此判断即可。为了防止地面被人破坏或者是纸皮果屑遮挡,可以反过来把超声波传感器吊在天花板上。
2、在地上埋压力传感器,安装地磅进行称重,如果车位上检测到一定重量,则视为有车
3、在每个车位上安装自动护栏,打开自动护栏需要刷IC卡,在进停车场时领取IC卡,在出停车场时凭卡IC卡交费和放行,每个IC卡只能打开一个规定的车位,做一个PC端软件统计进出端的情况即可判断哪些车位是空的,这和酒店的门禁系统类似,但造价较高。

以上都一些思路,具体如何选择,那就要看你们的实力和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公司主要是做工程的,现在想做一个车辆停车导航系统,车辆进门时需要刷卡,会有一套正在应用的软件,我们现在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做一个采集控制模块来引导车辆到达指定停车位。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
1,如何检测停车位是否有车
2,如何和正在使用的那套管理软件接口数据,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问题,我是做单片机这块的,对这些大型应用软件的结构和数据了解甚少,不知该如何下手。

地面不宜动工,所以我们会优先考虑悬挂式的,有关车主乱停车这一现象,设置护栏似乎是个不错的方法,不过成本和系统也会增大不少

网友C:
超声波传感器很好啊,但是不要装在地上,就装在停车位的前方正对车头/车尾,相当于倒车雷达的倒置,这样方便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公司初步确定是要用超声波传感器,但考虑到在多车辆同时停车,人或其他误触发,所以想找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谢谢
公司初步确定是要用超声波传感器,但考虑到在多车辆同时停车,人或其他误触发,所以想找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好吧,超声波的灵敏度不要搞得太高,一个车子的车头/车尾算很大的目标了。

网友B:
俺倒是认为对于LZ这样的做工程的企业,采用方法3是最简洁的办法,:D,基本不太可能会出现误触发。

如果为了降低成本,可以把内部的车位分区,每个区可停车10俩,刷卡打开护栏。

楼主:
现在就是在想,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辨别进入停车位的是“车”而不是“人或其他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现在是这么想的,车主只需要进大门时刷一下卡,其他的只要按照导航灯驶入指定停车位,“不必再做其他事情”,给车主一个高智能、高视觉效果的的享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们现在是这么想的,车主只需要进大门时刷一下卡,其他的只要按照导航灯驶入指定停车位,“不必再做其他事情”,给车主一个高智能、高视觉效果的的享受。 ...
引用 楼主:

没有强制,你的导航根本决定不了车主一定把车停到你的指定车位上。

而且,你使用超声波检测必须要进行组网布线,否则,你单个车位检测的信息如何和你的管理终端联系起来?

如此弄来,还不如采用强制形式的刷卡方式,车主只能把车放到你规定的车位上去,其它车位刷卡无效,你只需要把进出端两台电脑连接起来即可。

网友D:
这个简单,就用超声波传感器。3块多一个就完全够了,如需判断人,你就在车位头上隔一段距离放一个,判断回波就可以测定到距离了,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需要组网,总线协议我们也想好了,护栏他们不打算用。。。成本增加而且搞的有点复杂

楼主:
如需判断人,你就在车位头上隔一段距离放一个,判断回波就可以测定到距离了,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
引用 网友D:

可否再详细点?。。

网友E:
超声检测不如红外检测,红外的成本和抗干扰性能都比超声要强,而且不易误触发,功耗也超低。

网友F:
对于车这样大的东西,其回波同人的是不同的,这个你要拿一个反复试验确定门限值就可以了。超声波应该是最佳方案。

网友G:
车辆检测,用视频,感应线圈,压力.还有超声波(较少用).

网友H:
在车子两侧各安装一个超声波测量发射头到车子边缘的距离,计算出车子的宽度,将人与车子分开,不知道是否行的通

网友B:
这个方案要考虑便于安装和供电,还需要别出现错误检测,便于统计分析,采用IC卡方式需要增加栅栏和读卡器,但不需要铺设网络,用超声波再去检测,需要考虑障碍物的问题,还需要考虑车停得是否规范的问题,考虑各方面的原因,个人认为从最终系统的成本来看,用IC卡方式未必成本会高,而且IC卡方式维护方便,保证不出现错误检测,而且因为司机在进去时就已经确定了停车位,也不需要再停车场里面转悠去找空车位,呵呵,俺实在想不到这有什么不好的了。

如果认为IC和IC读卡器成本会贵,司机到车位后刷卡不便,可以自己做一个类似汽车钥匙的无线装置,这个装置只需要带简单的地址识别便于统计等即可,这样的话,成本会更加便宜很多很多。

建议LZ认真思考一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叶师傅的指导
护栏上头讨论不通过,车子的存在检测用超声波测距,关键是引导车辆停车这一功能以及场景,公司打算用LED来做足视觉效果,给车主带来不一般的享受。
这个工程做完后我会在此帖公布一些工程情况,和大家交流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打算购买测距模块。。。不知道质量和效果怎么样了。。。
我倒是很想自己做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公司打算购买测距模块。。。不知道质量和效果怎么样了。。。
我倒是很想自己做一下
引用 楼主:

进口的,质量好的,价格都在千元以上。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可以,就是隔段距离就行了,估计没有人这么长,而且人和车顶平面对超声波的回波是不一样的。
另外,将超声波传感器吊在离车顶一段距离的房梁上(4米左右),别太高了,然后发射跟接收用一个传感器就简单了,但这种用途必须要用村田的,国产的可靠性基本上都不太行。算法做好了,基本上超声波的就可以解决问题。
至于用红外和重量的传感器,我认为这个就看你的预算了,因为改装和布线成本也不低。

网友A:
这个引导的概念不错

与原有的数据接口就 交给写上位机的去处理了, 一般无外呼得到,现有多少车辆的数据,
或者~~~可以抛弃他原有的系统,

你只要得到一个出/入的信号就行了/(比如从地感,倒闸,或收费口确定一下就行了)

上位机来处理,每个车库的坐标, 最短路线,

引导上你要注意如果有连续几架同时进来,你就要考虑灯光信号能满足同时几台车的导航。

你的系统  参考仓库管理(物流管理)  和最短路线算法因当~~~~没什么了

通信系统还是使用485把 这样工程布线还是方便多了

网友A:
用 光电开关还是超声波,看成本了

超声波模块可能要定作  功率不要太大 密集部署这东西~~~不知干扰有多大 但最好还是保留有 量程的3倍距离来作隔离

至于分清 是人 还是车的功能  纯属~~~蛋疼
人总要走开,

网友I:
不就是个倒车雷达嘛,15年前的公司就在生产。
我建议你使用2个倒车雷达+1个热红外感应,两种检测同时进行。雷达用来检测车辆(前后各一个),热红外用来分辨是否为人体。
现在市场上国产雷达的技术也非常的好,价格也便宜得很,仅100多元一组(一个控制器,2个探头)。

网友J:
用地感线圈,很成熟的传统技术手段。

网友D:
晕倒,倒车雷达的探头成本才几毛,搞到100多块钱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C:
我倒有个新建议,摄像头视觉识别,还能一个摄像头识别几个位,
就是要点算法,如果把停车位涂上一些合适的颜色算法要求就降低了。

网友K(2011-10-10):
回复 网友B:
其实用磁传感器检测效果非常好,而且非常利于安装。大家可以参加一下PNI的磁传感器,采用的是磁感技术,不易磁饱和,而且在软磁和硬磁处理上有非常大的优势。

网友L:
赞用红外感应。。。。。。

网友M:
用超声波,每个车位装二对就可以识别人体了,成本也不高,

另有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样引导车主到车位的,如果车主住A栋,怎么样解决不会把车主引导到B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