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向交流放大电路输出衰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7):
这是个高通滤波吧!当频率超过一定范围幅值肯定要衰减啊

网友B:
正常,10kHz时其开环增益就开始下降。所谓“单位增益”是其开环增益降至1,而非你电路中的闭环增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教!各位大侠能不能赐教一个信号能达到10M还不会明显衰减的电路。谢谢!!

网友C:
超过1.5M的信号衰减了多少?如果是理想器件应该不会衰减,所以重点考虑器件和布线的分布参数吧。

网友D:
要求衰减多少dB以内才算不明显

网友E:
10M?用无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