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应用实例

楼主(2011-07-27):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的原理(最好能有每个原件的作用),LM2904的作用(就是那两个运放),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进!

楼主:
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A:
没控制的?

这个只适合于风扇等小功率电机,而且现在的风扇都是一个IC就全集成了,电路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就是用在小风扇上的!那现在用什么IC 可以解决呢!我这个图能不能简化或者改变原件性能什么更好呢!麻烦帮帮忙

网友A:
ATS277等,
电源电压 3.5-240V
输出负载电流 400mA

电路简单的不得了,只要IC放对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四级的啊,那这线怎么接呢,我太懂,不好意思!还请指教

楼主:
大家帮看看呢!我不是很懂,请大家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