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应用实例

楼主(2011-07-27):
请教各位帮我看看,这个图的原理(最好有各个原件的作用),LM2904的作用(就是那两个运放),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网友A:
这个俺不懂,不你把电路图片贴出来,希望懂得人容易看到。

楼主:
为啥都没人啊!麻烦大家帮看看呢

网友B:
左边的HW300H是HALL Sensor,PIN1是Power,PIN4是GND,12V的Supply用两个Res分压给HALL Sensor做Bias,PIN2和PIN3是HALL signal,互补的正弦波,两个2904比较两个正弦波,判断转子位置,得到两个互补的驱动信号,分别驱动两个NMOSFETs,PNP正偏做Pull Up,C3和C4控制Deadtime,避免某一边的Half Bridge直通,D4和D5提供续流回路,D1和D2保证正确的续流回路,D3和R6不解。这里的问题在于续流回路,如果System Suppy不能容忍大的Surge电流,需要在VCC到PNP的E端加入一个Diode,阻挡电流,这样带来的后果是线圈两端电压会超高,最多到VCC+VB(DIODE),而且效率会损失相当多,如果System Supply能够容忍,那以上都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分析,我后来通过示波器把这个图大概看明白了,首先HALL的PIN2和PIN3输出的是相同的波形,LM2904一个用来放大,一个用来反向,得到互补的驱动信号,而R6,D3,C4是用来做延迟电路,控制DEADTIME,续流二极管的耐压也没有问题不必再加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的电机有出现堵转后停机的现象,不知道你对这方面是否熟悉,或者有什么想法,还请赐教

网友C:
要下班了明天好好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研究怎么样啊!有什么想法吗!多谢多谢!

楼主:
有没有人研究无刷电机的啊!有没有什么建议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