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24的问题

楼主:
电路中lm324中的电源端用接电压么?324里面有四个放大器,这两个放大器是不是在同一个324中的啊?新手求助

网友A(2011-07-27):
是在同一个LM324中,看脚位图就知道没有冲突,没有必要用两个LM324。

网友B:
在不在同一个芯片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你板子上要四个同样的放大器,当然是四合一的好了,省空间又布线方便,不用加一大推电容。而且集成在一起的各部分参数都几乎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