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伟福仿真器的帮忙

楼主(2011-07-27):
我的一台伟福的仿真器E2000/L,现在不能工作了,具体情况是:
程序编辑下载时,CPU状态里的程序只有一部分有代码,其它都是空的,
不知道哪个芯片坏了,我把MAX232、74HC245都换了,还是不行,
哪位大侠用过此仿真器的,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通讯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A:
WAVE仿真器不能做编程器使用,所以本身就是无法下载程序的。

另外,你也可以联系南京WAVE进行维修。

楼主:
南京伟福太黑了,就是通讯那坏了,可能换衣个芯片就行了,和我要600元

网友B:
以前单位买过8L的,还配了几个仿真头,8000多元。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用WAVE的仿真器吗?

呵呵,很少人使用了吧?

楼主:
大家说说仿真器里面的芯片有程序吗

网友C:
看架构了,有些有启动程序的,仿真的时候导入用户的程序。
现在的51,基本上不需要仿真。
自己掌握调试办法,比仿真还有效。
仿真最大的好处是调试驱动的时候有用。

网友D:
实验室用伟福,但不会

楼主:
是不是伟福快倒闭了

楼主:
我也要努力51不用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