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接收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1-07-27):
请问大家,我用SPI发送和接收数据,结果不正确。
具体:主机发送0x73(0111 0011)给从机,从机接收到的数确实0x37(0011 0111)或者0x6E(0111 1110)等的数据,这些数据很明显是0x73移位后的数据,从机给主机返回的值也是移位后的值,根本不是原来的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主从机时钟极性和相位都是配置成相同的啦,我感觉是采样的时刻不对,请高手指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调整时钟极性和相位,再配合示波器调试。

网友B:
没死机算你走运.调试SPI的第一步:把MISO与MOSI短接,自发自收

楼主:
谢谢楼上们的好心回答,我自发自收已经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我自发自收已经成功,呵呵,我想问一下,用两个M3不能单步调试SPI吗(⊙_⊙)?为什么会死机呢?谢谢!

网友B:
全速跑,单步调试很多问题,用示波器测CS,SCLK,SDAT信号

网友C(2011-10-0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我的好像解决了,发送延时一下,还有先初始化时钟,再配置端口,在配置SPI

网友D(2012-03-01):
你的采样边沿不对,把采样边沿改为第2个就可以啦

网友E:
有可能是你通过脉冲读数有问题,是第一边沿还是第二边沿?

网友F(2015-12-23):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像解决了,发送延时一下,还有先初始化时钟,再配置端口,在配置SPI ...

发送字节之间需要延时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