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遥控版智能小车DIY》结构装配

楼主(2011-07-27):
步骤1:
将PCB板按下图所示扳断。

------------------------------------- 可爱的分界线 -------------------------------------

欢迎阅读本贴相关贴: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续)

[机器人] 主题:   图解《遥控版智能小车DIY》结构装配

楼主:
步骤2:
取:
a、万向轮              1个
b、螺钉M3X8         2个, 固定万向轮专用
c、螺母M3             2个, 固定万向轮专用
按下图放好。

楼主:
步骤3:
取:
b、螺钉M3X8         2个, 固定万向轮专用
按下图放好。

楼主:
步骤4:
取:
a、万向轮              1个
按下图所示,放在 M3X8 螺钉 及 PCB机下面。

楼主:
步骤5:
取:
c、螺母M3             2个, 固定万向轮专用
按下图放在M3X8螺钉上, 并且旋紧,放在边上备用。

楼主:
步骤6:
取:
a、减速电机          2个
b、铜柱79mm(带孔)    2个
c、铜柱79mm(带偏孔)  1个
d、铜柱(14+6mm)     1个
e、螺钉M3X6         4个, 固定PCB底板专用
f、螺钉M3X8         2个, 固定电机专用
g、螺钉M3X25        4个, 固定电机专用
按下图放好。
注:减速电机有两种,一种是单出轴的减速电机,输出轴朝外即可,另一种是双出轴的减速电机,如下图所示,应将减速电机上已有的两个固定螺钉朝外放即可。

楼主:
步骤7:
将上述:
c、铜柱79mm(带偏孔)  1个
d、铜柱(14+6mm)     1个
按下图连接好,用手旋紧即可,注意中间两孔位置应居中对称。

楼主:
步骤8:
将上述:
f、螺钉M3X8         2个
g、螺钉M3X25        4个
插入:
a、减速电机          2个
中,如下图所示,
注意:
1.螺钉预先装入方向应和减速电机上已有的两个固定螺钉方向一致。
2.两个M3X8螺钉预先旋入减速电机,但头部不能露出。

楼主:
步骤9:
按下图所示,将每个螺钉都旋入铜柱。

楼主:
步骤10:
将铜柱上的螺孔全部朝上,把螺钉依次初步旋紧(注意,不能很紧!)。

楼主:
步骤11:
将PCB底板放上,如下图所示。

楼主:
步骤12:
将上述:
e、螺钉M3X6         4个
旋入下图中的4个孔内,依次旋紧。

楼主:
步骤13:
将减速电机两旁的6个固定螺钉依次再旋紧一遍。

楼主:
步骤14:
装上车轮,注意:只有扁平面方向对准后才能压入!

楼主:
步骤15:
取自备铁质饮料罐一只,挑选上面平整之材料,剪成
a. 44mm X 65mm             2件,固定平衡小车顶钢球专用(智能小车不需要)
b. 44mm X 25mm             1件,固定电池架专用
备用。

楼主:
步骤16:
取上述
b. 44mm X 25mm             1件,固定电池架专用
外面包几层绝缘胶带。

楼主:
步骤17:
将上述
b. 44mm X 25mm             1件,固定电池架专用
小铁片放在水管或其他圆管上(当模具),弯成圆弧状。
如下图所示,注意圆弧方向,不要弯错。

楼主:
步骤18:
取电池架 及 8节5号电池。

楼主:
步骤19:
将 8节5号电池 装入电池架。

网友A:
:lol坐等下文

楼主:
步骤20:
取:
a、螺钉M3X10         2个, 固定电池架专用
按下图放好。

楼主:
步骤21:
取:
a、螺钉M3X10         2个, 固定电池架专用
按下图所示,旋入底部的铜柱,要求螺钉头不旋出铜柱。

楼主:
步骤22:
取:
电池架组件,按下图所示,放入三根铜柱之间。

楼主:
步骤23:
取:
前面做好的电池架固定铁片(尺寸 44mmX25mm),
按下图所示,放好。

楼主:
步骤24:
取:
将电池架固定铁片,按下图所示,插入,将螺钉旋紧,电池架组件即可牢牢地固定在小车上了。

楼主:
步骤25:
将PCB板装在小车上的预览图。

楼主:
步骤26:
此时,小车机械结构装配完毕,可拆下万向轮上的2颗M3X8螺钉,PCB底板上的4颗M3X6螺钉,取下万向轮及PCB底板,轮到电工上岗干活了~~~

网友A:
123姐姐辛苦了 O(∩_∩)O     今天中午守着电脑看你把这个帖子一个个发完   嘿嘿    :victory:

网友B:
谢谢123jj的详解,:handshake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啥时候上《平衡小车顶钢球》装配图呀?

网友C:
感谢123JJ辛苦发帖,我等菜鸟有福了。

网友D:
看着都爽。

楼主:
呵呵,俺的文采比匠人差N倍,大约只有匠人的百分之几,现在正在努力,每天抽空翻一下《匠人手记》,希望有生之年能达到匠人的10%文采,  以上内容纯粹现买现抄,总想学学匠人的风格,写点东东,只是写的太差劲,大伙就凑合着看看吧~~~

网友E:
123姐姐,什么时候发套件啊,看大家干的猛,手痒痒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E:

123jj是等凑齐〈遥控版两轮驱动智能小车DIY〉扩充套件一起给你发过去吧,你就再耐心等等吧,反正是人家免费送你的!;P

网友F:
嘻嘻,小强哥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不看着大家干的热火朝天,痒痒了么!:P

网友G:
很不错的套件,可惜没有时间...

网友H:
太精彩了:)

网友I:
:handshake  同楼上

网友J:
:lol等待中

楼主:
回复 楼主:

啥时候上《平衡小车顶钢球》装配图呀?
引用 网友B:

已经上了,详情请见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自平衡两轮小车DIY》结构装配(续)

网友K(2011-08-31):
我现在报名错过了,但是我想要这样一套咋办呢呜呜呜呜

网友K:
我的QQ754048492可以加我,有这样的好事就通知我一下

网友L:
很详细啊 了解了

网友M:
楼主的减速电机模组是淘宝上买的吗?

网友N:
回大道老师,

淘宝上普通的有,电机双出轴的没有,这是定做的~~~

网友O(2012-01-18):
挺详细的!找找原理图

网友P(2013-01-19):
引用 网友N:
回大道老师,

淘宝上普通的有,电机双出轴的没有,这是定做的~~~

有出双轴的啊 因为要装码盘啊

网友Q:
非常不错的帖子

网友R:
这种电机从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