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第一行,让数码管显示1到F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7):
程序没什么问题。
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由于51单片机P0口的特殊性,输出要加上拉。还有数码管的共阴还是共阳等问题。

网友B:
你的电路图呢,怎么连的,描述一下

网友C:
你没有判断是否松手的程序,所以程序应该从你的两个while循环中(特别注意第一个while循环)出不来,因此到不了显示子程序部分,所以不会显示。

网友C:
程序会一直在内部的第一个while循环中不断执行

网友C: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把这个松手程序加到你的内部while循环中的switch语句的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既是一个判断是否松手的程序,同时也是退出外面两级while循环的条件。

网友D:
ls根while 没有关系吧

网友D:
有电路图吗

网友E:
while(temp!=0xf0) 后多了冒号了
switch(temp)语句前加上 temp = temp&0xf0 ;
不然跳不出循环了

网友C:
朋友,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这个程序是我写了十几遍的,呵呵

网友F:
可能是串口不对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啊,多了个冒号真是一个问题:P 松手检测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