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耦合共射放大电路的直流负载线方程(或斜率)问题

楼主(2011-07-27):
思路一:
由左图,得 Uce=Vcc - Ic*Rc                                                              ①
由右图,得 Uce=Vcc*RL/(Rc+RL) - Ic*(Rc//RL)                                 ②
请问方程①和方程②中哪个是直流负载线方程,另一个为什么不是?

思路二:
直流负载线必过Q点,即Q(Uceq,Icq),那么只要再确定斜率就可以了,带负载电阻RL的情况下,斜率应该是-1/Rc还是-1/(Rc//RL)?为什么?

这问题已经困扰我俩礼拜了,第一次发帖,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第一个不对,第二个对。Ic不等于Rc的电流.因为有负载的电流存在。Rc的电流等于Ic+IRL才对。就这么简单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还不是和第一个一样意思。只是变换了,图变得更简单,那一算就是-1/(Rc//RL)了吧

网友A:
戴维南定理我忘记了,不过就算不用他,用第一个图,照样能计算出这个结果的。
IRc=Ic+IL;IRc=(Vcc-Uce)/Rc;IL=Uce/RL;自己一算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