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发布最新0.25毫米间距柔性印刷电路(FPC)连接器

楼主:
鉴于目前消费类设备不断向微型化方向发展,TE Connectivity (TE),原Tyco Electronics发布了其最新的0.25毫米间距柔性印刷电路 (FPC)连接器(FPC斜插型)。

网友A(2011-07-27):
微间距FPC连接器可使用在尺寸更小,电路设计更为复杂的印刷电路板(PCB)上。该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促进手机和数码相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向微型化发展。

网友B:
TE公司产品管理总监Eric Himelright说:“微间距连接器可以在更小的电路板上布置同等数量的线路,大大节省了电路板的宝贵空间。”

网友C:
除了体积更小之外,TE的0.25毫米间距FPC连接器采用旋转后锁箱形执行器(后掀盖式)设计并且具有更低的触点。旋转后锁式(后掀盖)连接器既能够容纳取放喷嘴,又非常易于操作,而且能实现更好的印刷电路附着效果。坚实的箱形执行器能更好地保护连接器,使其便于操作。

网友D:
TE的0.25毫米间距FPC连接器最重要的设计特点就是其可以接受印刷电路从一定的角度插入,而不是传统的水平方向,这使得PCB板的设计更加灵活。

网友E:
传统的FPC连接器只能接受从水平方向插入的电路,所以根本不可能在FPC连接器前端再安装其他元件,因而FPC连接器通常安装在PCB板的边缘部分,而实际上这并不总是最便捷的位置。

网友F:
“采用TE的0.25毫米间距FPC连接器就不一样了。”TE产品经理Masaki Mukasa强调说

网友G:
由于印刷电路可以从一定的角度插入,所以该连接器可以安装在电路板的任何位置,同时还可以在FPC连接器前端安装其他元件

网友H:
  所有TE 0.25毫米间距FPC连接器均符合RoHS(有害物质含量限制)标准。

网友I:
很不错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