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菜鸟学习NUC120助学板-T6963C移植

楼主(2011-07-27):
学习NUC120助学板好多天了,把LCD驱动 移植到NUC120助学板了
用杜邦线把NUC120助学板LCD接口和T6963C连接,
源程序是网上找的 ,端口部分修改了,
具体看下面端口定义。

#include "LCD.H"
#include "biaoge.h"

#define LCD_WR             E_GPC,14   /* PC14  = V0  */
#define LCD_RD          E_GPC,15   /* PC15  = RS  */
#define LCD_CE            E_GPC, 6   /* PC6  = RW  */
#define LCD_CD            E_GPC, 7   /* PD7  = EN  */
#define  yanshi  3//延时常量

//#define POWER_LCD1602     DrvGPIO_ClrBit(LCD_PW)             //模块供电低电平有效
#define CLR_WR     DrvGPIO_ClrBit(LCD_WR)             //数据线强制拉低
#define SET_WR     DrvGPIO_SetBit(LCD_WR)             //数据线强制拉高,上拉
#define CLR_RD     DrvGPIO_ClrBit(LCD_RD)             //数据线强制拉低
#define SET_RD     DrvGPIO_SetBit(LCD_RD)             //数据线强制拉高,上拉
#define CLR_CE     DrvGPIO_ClrBit(LCD_CE)             //数据线强制拉低
#define SET_CE     DrvGPIO_SetBit(LCD_CE)             //数据线强制拉高,上拉
#define CLR_CD     DrvGPIO_ClrBit(LCD_CD)             //数据线强制拉低
#define SET_CD     DrvGPIO_SetBit(LCD_CD)             //数据线强制拉高,上拉
#define LCD_IO0            E_GPA, 2   /* PD0  = I/O0  */
#define LCD_IO1          E_GPA, 3   /* PD1  = I/O1  */
#define LCD_IO2            E_GPA, 4   /* PD2  = I/O2  */
#define LCD_IO3            E_GPA, 5   /* PD3  = I/O3  */
#define LCD_IO4            E_GPA, 6   /* PB4  = I/O4  */
#define LCD_IO5            E_GPA, 7   /* PB5  = I/O5  */
#define LCD_IO6            E_GPA, 8   /* PB6  = I/O6  */
#define LCD_IO7            E_GPA, 9   /* PB7  = I/O7  */
#define LCD_Data_Port    GPIOA   //LCD  BUS
/*************************************************
*  函数说明:初始化接口引脚                          *
*  输出参数:
**************************************************/
void GPIO_LCD_Init(void)
{
DrvGPIO_Open(LCD_IO0, E_IO_QUASI);     //DB0~7带上拉的准双向接口
DrvGPIO_Open(LCD_IO1, E_IO_QUASI);
DrvGPIO_Open(LCD_IO2, E_IO_QUASI);
DrvGPIO_Open(LCD_IO3, E_IO_QUASI);
DrvGPIO_Open(LCD_IO4, E_IO_QUASI);
DrvGPIO_Open(LCD_IO5, E_IO_QUASI);
DrvGPIO_Open(LCD_IO6, E_IO_QUASI);
DrvGPIO_Open(LCD_IO7, E_IO_QUASI);
DrvGPIO_Open(LCD_WR, E_IO_QUASI);
DrvGPIO_Open(LCD_RD, E_IO_QUASI);        //
DrvGPIO_Open(LCD_CE, E_IO_QUASI);        //
DrvGPIO_Open(LCD_CD, E_IO_QUASI);        //

}
/******* 延时子程序***********/
///#pragma  interrupt_level 1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CLRWDT();
}
//-----------LCD子程序---------------------
//----读取LCD状态字--------------------
uchar read_data(void)
{
   uchar i;
   CLR_CE; //LCD_Data_Port->DMASK=0xFC03;
   SET_CD ;
   delay(yanshi);
   CLR_RD ;
   delay(yanshi);
   i=LCD_Data_Port->PIN >>2;
   delay(yanshi);
   SET_RD ;
  return i;
}
//-----判断指令(数据)读写状态--------
void st01(void)
{uchar i;
for(i=10;i>0;i--)
   {
      if((read_data()&0x03)==3)
      break;
   }
}
//----------判断数据自动读状态------------
void st2(void)
{uchar i;
for(i=10;i>0;i--)
   {
     if((read_data()&0x04)==4)
     break;
   }
}
//---------判断数据自动写状态-------------
void st3(void)
{uchar i;
for(i=10;i>0;i--)
   {
   if((read_data()&0x08)==8)
      break;
   }
}
//----------数据写入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_d)
{
  st01();
  CLR_CD ;
  delay(yanshi);
  LCD_Data_Port->DOUT = (data_d<<2) ;
  delay(yanshi);
  CLR_WR ;
  delay(yanshi);
  SET_WR;
}
//-------------指令写入函数-----------------
void write_contr(uchar data_c)
{
  st01();
  SET_CD ;
  delay(yanshi);
  LCD_Data_Port->DOUT =(data_c<<2) ; //   (LCD_Data_Port->PIN &0XFC03)|
  delay(yanshi);
  CLR_WR ;
  delay(yanshi);
  SET_WR ;
}
//-------------数据自动写入函数--------------
void writeauto(uchar onedata)
{
  st3();
  CLR_CD ;
  delay(yanshi);
  LCD_Data_Port->DOUT = (onedata<<2);//&0x3fc
  delay(yanshi);
  CLR_WR ;
  delay(yanshi);
  SET_WR ;
}
//---------双字节参数 指令写入----------------------------
void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com)
{
  write_data(data1);    ///-参数1-/
  write_data(data2);    ///-参数2-/
  write_contr(com);     ///-指令-//
}
//----------单字节参数 指令写入---------------------
void lcd_single_operator(uchar data1,uchar com)
{

  write_data(data1);     ////-参数1-/
  write_contr(com);      ////-指令-/
}
//------------无参数 指令写入----------------------
void lcd_none_operator(uchar com)
{

  write_contr(com);         ///-指令-/
}
//------------内置T6963C控制器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void)
{               //双字节参数 指令写入
  lcd_double_operator(0x00,0x00,0x40);//文本显示区域首地址0x0000
  lcd_double_operator(0x1e,0x00,0x41);//文本区宽度(字节数/行)30
  lcd_double_operator(0x00,0x08,0x42);//图形区首址 0x800
  lcd_double_operator(0x1e,0x00,0x43);//图形区宽度(字节数/行)30
  lcd_none_operator(0xa0); //A7 A0无参数 指令写入 光标形状选择
  lcd_none_operator(0x81); //81 80 82//--显示方式设置逻辑"或"合成//
  lcd_none_operator(0x9c);//9c    9F//--显示开关设置 开文本和图形显示。光标显示闪烁//
}
//---------------建立CGRAM子程序-------------------------------------------
void creat_cgram(uchar count,uchar a)// creat_cgram(32,1); //建立CGRAM子程序//插除 公司名称
{
uint i,x;
x=count<<2; //*4
x=x<<3;//*8
lcd_double_operator(0x3,0x00,0x22); //CGRAM偏置地址设置
lcd_double_operator(0x00,0x1c,0x24); //地址指针位置
for (i=0;i<x;i++)
  {//CLRWDT();
   if(!a)
         lcd_single_operator(font[i] ,0xc0); //单字节参数 指令写入

  }
}
//-----------------清除屏幕(清所有8K存储空间)------------------------
void lcd_clear(void)
{
   uint i;
   lcd_double_operator(0x00,0x00,0x24);    //首地址//设置显示存储器首地址
   lcd_none_operator(0xb0);  //设置自动写状态
   for(i=8200;i>0;i--)
      {writeauto(0x00 );} //CLRWDT();
                                 //无参数 指令写入
      lcd_none_operator(0xb2);  //关闭自动写状态

}
//---------------------清除屏幕(清0x800存储空间)----------------------------
void lcd_clear1(void)
{
   uint i;
   lcd_double_operator(0x00,0x08,0x24);    //首地址//设置显示存储器首地址
   lcd_none_operator(0xb0);  //设置自动写状态
   for(i=3840;i>0;i--)//3683 //15*8*32
      {writeauto(0x00 );} //CLRWDT();
                                 //无参数 指令写入
      lcd_none_operator(0xb2);  //关闭自动写状态

}
/********************************************************
    西文字符,汉字,点阵显示函数
********************************************************/
//********西文字符写入函数******
void write_english(uchar cursor_x,uchar cursor_y,uchar c_code,uchar attr)
{
uint x;
  //if(diaodian_bit) return;
x=cursor_y*30;
x=x+cursor_x;                  //y=cursor_y*30+cursor_x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uchar)(x>>8),0x24);
lcd_single_operator(c_code,0xc4);
lcd_double_operator((x&0x00ff),(x>>8)+0x0c,0x24);
lcd_single_operator(attr,0xc4);
}

//********汉字写入函数****16x16******

void write_chinese(uchar cursor_x,uchar cursor_y,uchar ct_code,uchar attr)
{
  uint x;
  // if(diaodian_bit) return;
  x=cursor_y*30;
  x=x+cursor_x;                            //y=cursor_y*30+cursor_x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x>>8),0x24);
  lcd_single_operator(ct_code,0xc4);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x>>8)+0x0c,0x24);
  lcd_single_operator(attr,0xc4);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1),(x>>8),0x24);
  lcd_single_operator(ct_code+2,0xc4);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1),(x>>8)+0x0c,0x24);
  lcd_single_operator(attr,0xc4);
  x+=30;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x>>8),0x24);
  lcd_single_operator(ct_code+1,0xc4);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x>>8)+0x0c,0x24);
  lcd_single_operator(attr,0xc4);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1),(x>>8),0x24);
  lcd_single_operator(ct_code+3,0xc4);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1),(x>>8)+0x0c,0x24);
  lcd_single_operator(attr,0xc4);
}
//*******************汉字写入(图形方式)函数******************************************/
//汉字写入函数
//x_hz:0~29;  y_hz:0~127
void writehz(uchar x_hz,uchar y_hz,uchar code_hz)
{
  uchar i_hz;
  uint address,addr_hz;
   //if(diaodian_bit) return;
  address=y_hz*30+x_hz+0x0800;  //计算显示存储器地址
  addr_hz=code_hz<<5;//*32;  //计算汉字字模地址(cctab的下标)
  for(i_hz=0;i_hz<16;i_hz++)  //计数值16
    {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lcd_single_operator(font[addr_hz],0xc0);  //写入汉字字模左部
   lcd_single_operator((font[16+addr_hz++]),0xc0);  //写入汉字字模右部
   address+=30;  //修改显示存储器地址,显示下一列(共16列)
}
}
//************************字写入函数16x8*********************************************

void write_chinese8(uchar cursor_x,uchar cursor_y,uchar ct_code,uchar attr)
{
  uint x;
  // if(diaodian_bit) return;
  x=cursor_y*30;
  x=x+cursor_x;                            //y=cursor_y*30+cursor_x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x>>8),0x24);
  lcd_single_operator(ct_code,0xc4);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x>>8)+0x0c,0x24);
  lcd_single_operator(attr,0xc4);
  x+=30;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x>>8),0x24);
  lcd_single_operator(ct_code+1,0xc4);

  lcd_double_operator((uchar)(x),(x>>8)+0x0c,0x24);
  lcd_single_operator(attr,0xc4);
}

这里 要 感谢 菜农的鼓励和支持,感谢John Lee老师的帮助。

请大家拍砖。不好地方狠狠的拍。

网友A:
来给中华兄顶下,加油!

楼主:
第一次发帖 哎。
忘了 描述了
整个程序
LCD显示菜农助学园地
定时器控制L6+闪烁
按键修改频率
毎按 按钮 蜂鸣器 “滴”

描述完毕

网友B:
注解的非常好!

网友C:
:victory: 先从移植开始。

网友D:
不错!顶一个!
园地!:P

楼主:
发现按KEY2会死机
void Read_key(void)
{
  if (key1 == 0){key_JSQ1++;DrvGPIO_SetBit(E_GPB,10); }
  else            { key_JSQ1=0; }
  if(key_JSQ1>10000)
   {
      TimerCOUN+=100;这个一直按 多可以
          DrvGPIO_ClrBit(E_GPB,10);
   }

   if(key2 == 0){key_JSQ2++;DrvGPIO_SetBit(E_GPB,10);}
   else             key_JSQ2=0;
   if(key_JSQ2>10000)
   {
      TimerCOUN-=100;发现个问题 上电后 按几下KEY2 会死机
          DrvGPIO_ClrBit(E_GPB,10);
   }
  if (key1&&key2) DrvGPIO_ClrBit(E_GPB,10);
}

TimerCOUN一直减 ,减到0 后再减就是0xFFFFFFFF,而定时器是24位的也就是0xFFFFF,造成中断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void Read_key(void)
{
  if (key1 == 0){key_JSQ1++;DrvGPIO_SetBit(E_GPB,10); }
  else            { key_JSQ1=0; }
  if(key_JSQ1>10000)
   {
      if(TimerCOUN<16776915)TimerCOUN+=100;
          DrvGPIO_ClrBit(E_GPB,10);
   }

   if(key2 == 0){key_JSQ2++;DrvGPIO_SetBit(E_GPB,10);}
   else             key_JSQ2=0;
   if(key_JSQ2>10000)
   {
     if(TimerCOUN>100) TimerCOUN-=100;
          DrvGPIO_ClrBit(E_GPB,10);
   }
  if (key1&&key2) DrvGPIO_ClrBit(E_GPB,10);
}

修改了

楼主:
重新上传

网友B:
细节很重要,小问题很难发现错误的。
出错不怕,怕的是找不出出错的位置。

网友D:
支持!
直接成功不如经历失败后的成功收获丰富!
:victory:

网友B:
不知浪子的look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