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LV320AIC23B-Q1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如果这个芯片VADD电源是3.3v,那么A/D的量程是-3.3V-3.3V还是0 -3.3V?
如果用16进制表示,16进制数和电压值是怎么样的关系?
最后,时域上语音信号时有负值的,经过A/D以后,就没有负值了? 是不是负值不用考虑?为什么?
谢谢好心人了。!!!

网友A:
对TLV320AIC23B:
AVDD=3.3V, 输入范围最大为1Vrms。
见 手册24页的3.2.1 Line Inputs 部分。
ADC输出的I2S数据中最小的对应AC的负值部分。

网友B(2013-03-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问题,求指教

网友C:
帮你顶一个    遇到的问题   可以看看他们的技术支持   应该有这样的资料帮你   呵呵

网友C:
实在不行  就找找FAE    一般都会有解决方案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