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这个复位电路里的三极管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1-07-27):
感觉如果只是用做复位电路,好像没必要用这两个三极管呀。新手上路,问题比较无知~~~呵呵。

楼主:
曲线是第五点的电压曲线~~

网友A:
楼主只考虑了上电复位,没有考虑电源很短时间下降或者下电很短时间又上电。
将D1Q1Q2及三支电阻去掉,若下电很短时间又上电,C1和C2两端电压不能立即降低,因电容储存电量要通过R3向系统中其它负载(芯片等)放电(注意电源已断)。若C1电压未降低到单片机等需要复位的芯片的低电平,此时又上电,则C1两端电压升高,芯片不能正确复位。
D1目的就在于使出现上述情况时C1可以通过该二极管迅速放电,这要比通过R3快得多。
Q1Q2与D1是同一目的。电源下电到一定程度(降到约80%),则Q1截止,Q2导通,使C1更快放电到接近于零。

楼主:
看了maychang的解释,终于想明白了~~非常感谢maychang的热心指导,嘿嘿。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说一下,谢谢~

楼主:
multisim10.0~~~

网友C:
讲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D:
3.3*3.3/(20+3.3)=0.8187969924812030075187969924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