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网中有个别终端坏了该如何解决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27):
一套设备,主机和终端全是单片机做的485,没有加保护措施,彼此相距1米不到,共有100个点左右,常会发生某个点的485坏了,不知是片子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更要命的是当其中一个坏了后整个网就不能用了,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还有什么好说的……加保护,加故障隔离措施

网友B:
在节点的AB线上串20欧姆电阻,但要分析失效原因,这多半是设计或器件品质问题。

楼主:
谢楼上各位!
加保护是想过,和客户说,他说太贵了,那套保护电路下来至少要10元以上吧。
再有,如果串上20R电阻,那通讯距离还能行不?
器件用的是MAX487,客户买的,好像是块八毛的,不知大量买是不是这个价格,好像至多也不到2元,所以让他加个10元的保护,他心理不平衡。

网友A:
8毛钱的MAX487……:L:L:L

网友C:
感应雷击在总线上会造成较大的损坏。防雷是必须要考虑的。保护器件也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及安全性的重要措施。保护器件的成本也不会有楼主提到这么高。一般的解决方法应该是要选择瞬态电压抑制器SMBJ6.5CA-TP。

楼主:
会不会出现保护的器件没咋地而被保护的先坏了的现象?

网友B:
合理的设计就不会。

网友C:
回复9楼:
对于防护的协同式保护电路装置,最关键的是保护装置应具有足够快的动作响应速度,应能尽早动作限压和旁路泄流。对于RS-485信号接口,次级采用的精细保护元件瞬态抑制二极管SMBJ6.5CA-TP具有纳秒级响应速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个人认为,应该首先加隔离和20欧姆电阻,用以保护;
其次,电路设计上应该保证一个坏了不影响其它的通信,只是这一个通讯不上了罢了;
如果是从机,如果单片机内部有上拉推拉能力的话,可以适当考虑电阻下拉。

网友E:
我觉得如果用无线信号组建的总线,稳定性比有线的要高一点。因为经过了一次物理隔离

网友C:
设计者应该始终对威胁保持警觉,做出保护与预防。产品的可靠性是关键。

网友E:
16# WWW.DZ3W.COM 呵呵

网友F:
谢楼上各位!
加保护是想过,和客户说,他说太贵了,那套保护电路下来至少要10元以上吧。
再有,如果串上20R电阻,那通讯距离还能行不?
器件用的是MAX487,客户买的,好像是块八毛的,不知大量买是不是这个价格,好 ...
引用 楼主:
同样作为客户,我认为你的客户这样想是不对的。一次中断通讯的影响远远不是1000元的影响所能比较的。要想搞好生产,信号系统应当设法保障。

网友F:
不清楚楼主的网络是如何构成的,有几个主节点?
在下认为只要条件许可,不妨让主节点多一点。这样不但局部出问题容易解决,而且,不会影响全局。而你的节点距离这么近,不需要多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