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选择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27):
请问运放的带宽与被放信号的频率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比如要放到的信号频率是1KHz,要放大100倍,增益带宽积就是100KHz,那选择带宽是200KHz以上的运放就OK了

楼主:
谢楼上!明白。

楼主:
进一步问:
我用一个4运放的IC去放大一38K的信号,IC的带宽为5MHz,每一级的增益可以为多少?增益带宽积是指每一级的还是指总的?我想是每一级来算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A:
是指每一级的,但实际应用上,如果是多级处理同一信号,就要考虑成总的啦

楼主:
我这是多级处理同一信号。如果这样说是不是IC不如分立件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