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元器件供应商

楼主(2011-07-27):
最近生产上元器件总是出现不良现象,老大很着急,让我选几个供应商。但是我平时一般只买几个样品,回来测试基本没问题。但是为何批量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呢?比如:AMS1117-adj  SOT223封装。我电路设计的输入电压:12V,输出5V。按照这个电路,我测了100片,其中11片输出电压时2.5V左右,其余的5V左右。2.5V的不是我要的,是不是芯片有问题?现在郁闷的是不知道是何原因?
   是供应商的问题?
   还是运输过程中的静电问题?
   我觉得供应商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何选择供应商呢?

网友A:
买的是翻新的料?1117是常用料,正常的情况下,国产的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不良率!!可以看下是不是采购压成本过大了,价格过低,供应商没钱赚了,只得以次充好。。。。呵呵,以上纯性猜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要元器件可以找我,专业元器件配套商。QQ:2456538123 MSN:lzyong_no1@hotmail.com

网友B:
元器件的供应商选取可以从技术支持、品质保障、响应速度、供货能力。
专业电路保护元件供应商--LangTuo电子

网友C:
想要找到好的供应商,就不能一味地要求价格低.须知"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能够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必须具备以下优势:货源稳定、品质优良、价格适中、配合度良好。

网友D:
如何选择供应商

网友E:
你这种情况太多了,我们很多客户都吃过亏的。你可能买到假货了,AMS的产品市面上很多假货,别人假货卖的时间久了,连他们自己也当成真货了!
我们是BM半导体原厂,可以考虑和原厂合作,这样比较安全,价格和品质都有保障,供货及时,有完善的技术服务。我们专业设计,生产电源管理IC,请登录我司网站了解我们的产品www.bookly.com,我们BM1117整体成本很好,输入输出电容可以用小容量贴片电容代替大容量电解电容,而且输入输出不需要电感磁珠,能省下好几分钱成本。

楼主(2011-11-22):
非常感谢各位,给你分了:lol

网友F:
做事还是要讲诚信的啊 你最好看一下你的电路 有问题没 qq:522390457

网友G(2012-12-04):
我测了100片,其中11片输出电压时2.5V左右,其余的5V左右。肯定是芯片的问题,好的芯片供应商不会这么差的,多少万片才有一片不行。
建议换个好的芯片厂商

网友H:
ic问题了 要买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