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迟滞比较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设计本意,P1是通过电流传感器检测出得电流采样值!和参考电压比较,输出高低电平,达到控制过流的目的。
请问用这个带正反馈的比较器和不带正反馈电阻的比较器有什么区别吗?哪一个更好点?

网友A:
没有正反馈时,输出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的输入信号电位是一样的(实际上仅相差开环增益折算到输入的数值)。
有正反馈时,输出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的输入信号电位是不一样的,其差即所谓回差。

楼主:
假设负端参考电平为Vref。
无正反馈时候:变化电平是Vref,高于此就输出正,低于此则输出低!
有正反馈时:变化电平,分为U+H和U+L,高于U+H时候输出高,低于U+L时候输出低,而U+H-U+L即得回差。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两者有什么好坏吗?作为采样电流来比较,不需要正反馈不是更加的精准点嘛?

网友A:
3楼:
接入正反馈,可以避免高频的尖峰干扰。有干扰时,可能出现比较器输出极短时间高电平随即又回到低电平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时,过流保护电路可能来不及动作,或是动作错误。

楼主:
3楼:
接入正反馈,可以避免高频的尖峰干扰。有干扰时,可能出现比较器输出极短时间高电平随即又回到低电平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时,过流保护电路可能来不及动作,或是动作错误。 ...
引用 网友A:

它是如何避免高频尖峰的干扰呢?求解释:D

楼主:
迟滞比较器可以消除干扰,而开环比较没有这个功能,假设你的输入电压跟你的比较电压很接近,且以这个值为中点,左右波动,而你的输出会经常跳变
找了个答案,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