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12,转化结果是想要得到的值的一半,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27):
问个关于ADC12的问题。选用的参考电压VR+=3.3V,VR-=0;从外部A0通道输入Vin(0~3.3V),本来最大的数字量值应该是4095;但是实际用电位器改变Vin电压时,数字量最大却只能达到2048.这是怎么回事?
用的是MSP430的内部ADC12

网友A:
最好把电路贴一下,这样才好分析。用万用表量一下此时的Vin电压。

楼主:
已经解决,我变量定义的时候用的u8结果导致单通道32次循环加取平均时发生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