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和MLCC贴片电容在哪些参数上有区别?

楼主(2011-07-27):
一个Boost升压电源,3V升到16V,输出电容用MLCC的话,即使到22uF容量甚至47uF,也会听到电路上某些器件(电感还是电容,未知)发出可听的声音。
而用钽电容的话,4.7uF即听不到声音了。
不知是哪方面的参数差异导致此现象。
如果用多个MLCC电容组合,是否能代替钽电容。
钽电容贵,采购麻烦,实在不想用呀。

网友A:
瓷介电容的串联等效电阻和串联等效电感较低,充放电速度较快,这是二者的差别,必要时可以在瓷介电容上串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替代钽电解。

网友B:
MLCC有很多种规格,材质不一样,特性大不相同的。有NP0、X7R、X5R、Y5V、C0G、Z5U等。
      你选的是什么材质的,如果是Y5V那肯定是不行的,高频特性很差,温度特性也很差。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你一定是使用了Y5V材质的吧。这种电容受高频压迫后,是会产生谐振音的,以前我也遇到过。
      用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级,至少要用X7R材质K档的。如果成本允许的话,最好用NP0材质的,保证比钽电容要好很多。

网友A:
NPO材料很少有大容量的,尽量采用X7R的,但电路设计确实要讲究,特别是采样回路,否则发声振荡的可能性很大,串电阻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问题,但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只能应急为之。

网友B:
呵呵,如果要使用NP0材质的,那只能多只并联使用了。chunyang老师正解,NP0材质的确实容量很小。

楼主:
我用的是uF级别的,NPO是不可能有的。
高频谐振声确实存在,谢谢3楼解惑。估计我用的电容就是Y5V这类材质的。
X7R 不知道有没有 1206封装,10uF 25V级别的。

纯阳兄所说MLCC的ESR DSL比钽电容小,应该不存在我这个实例中。由以下现象可判断:
原本采用22uF 25V的MLCC电容,有声音,并一个4.7uF的钽电容后,声音即消失。

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仪器可测出电容的参数?好进一步分析此现象。

另外有一点供参考:
我在这个电容上还并了个0.1uF的电容,可是貌似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B:
回复 楼主:

“X7R 不知道有没有 1206封装,10uF 25V级别的。”
有,很多。
我经常用到,买风华的就可以了,价格很便宜,只要7分钱一个,K档的。
其实,X7R的226K也有,但风华没有,其他牌子有。

楼主:
我现在买的MLCC就全是风华的呀,呵呵。
刚问过,M档的是Y5V。回头买K档来试试,呵呵

楼主:
最新进展:
试了K档的10uF,情况比M档的要稍好,但还是有声音。
还是钽电容出马才行。
是不是MLCC电容的高频特性ESR/ESL还是不如钽电容?

网友C:
呵呵,还真不知道,学习了,谢分享

楼主:
南山附近哪位兄弟有电容测试仪没?测ESR、DSL等。

网友B:
这应该与ESR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电容结构的问题,影响到ESL。MLCC的结构是层叠式,在受到高频压迫时,会产生蜂鸣器类似的谐振(如果电容量与B的Ls正好处于谐振)。钽电容一般是氧化层,所以ESL很好。

网友D:
又学了一课

网友E:
这应该与ESR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电容结构的问题,影响到ESL。MLCC的结构是层叠式,在受到高频压迫时,会产生蜂鸣器类似的谐振(如果电容量与B的Ls正好处于谐振)。钽电容一般是氧化层,所以ESL很好。 ...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可听到的噪声,应该不是你说的谐振吧

网友F:
工作频率?

网友A:
ESR和ESL并非越小越好,这跟电路设计和工作频率都有关。

网友G:
MLCC和钽电容是二个完全不一样的生产工艺和内部结构。MLCC是多屋结构,钽电容是独立1600度左右烧结成的。MLCC适用于高频信号滤波,钽电容适用于低频信号。MLCC的DF值很大,而钽电容的DF值则很小。MLCC限环境温度的变化其容量晚变化,而钽电容这点要好一些。
如有疑问请联系: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钽电容事业部
祁发安:13682646413
qifaan@126.com

网友B:
回复 网友G:

“MLCC限环境温度的变化其容量晚变化”这个可不一定哦,要看MLCC用的什么材料。如果是NPO的材料,钽电容显然是逊色多了。

网友G(2011-10-14):
回复 网友B:

在175度左右温度怎么样呢?MLCC材料我不太懂的了,因为所有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很多陶瓷材料也能达到了,但MLCC要想做到高容量,在一定尺寸下,它的内部层间间距很小了、很薄了。产品在工作的时候,层间会有一种共振现象,所以滤波效果不会太理想,会出现噪音。

网友H:
10uf容量够不够?买零件顺手买了一块类似的板子,只用MLCC,纹波大的惊人.
我都是直接用普通的电解.并小容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