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放大器的H桥的滤波问题

楼主(2011-07-27):
将三角波和正弦波加到比较的两端,进行SPWM调制,然后经过H桥进行驱动,然后经过无源滤波,还原出来正弦信号,但是出现了较大的失真。信号的频率是对的,但是不像正弦信号的样子。
滤波器单独测试是好的,H桥单独测试也是好的,一旦联调就出现问题了。单独测试,H桥输出的方波样子还行,但是加上滤波器之后,就矩形脉冲就变成了尖脉冲,幅度下降较大。
实际电路中没有加上四个二极管,D1,D2,D3,D4.因为看IRD9120的datasheet中,内部已经集成了。
昨天问了一个老师,他说这个电路要求严格对称,但是防止信号的回流,一段那样就容易出现较大的失真。
在线等待,高手回到呀!

网友A:
把波形贴出来。

楼主:
第一幅图是空载测得输出端,原理图中的L1断开时测mos管的输出

网友B(2012-07-20):
滤波电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C:
这个主电路好像不太对啊

网友D:
两路不对称,一路和另一路不是严格的反相,以一定的相位差。

网友E(2015-06-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指导啊!QQ:1037267009

网友F:
全桥的话两路相位是要反相的,楼主你的电路木有反馈,失真就比较明显。ps,楼主你看你那 图片是要考验我们的视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