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有木有,请教一下乘法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想做一个扩频通信用的匹配滤波器,实现本地码与收到的AD采样数据相乘,
verilog语言里可以直接相乘的:“c=a*b”
在看一些例子的乘法运算使用了IP核(例如ISE里的Multiplier之类)
请问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我首先要求运算速度块,其次是资源开销。请问采取哪种方式好?

网友A:
直接相乘,默认综合的时候,其实也是调用了一个DSP的IP, 就算你在综合的时候特别设置不调用IP,也会用逻辑资源来搭一个.使用IP核的话对于你的设计,特别是大一点的设计比较好,在优化以及位置等方面会好一点

网友B:
:)正如Xman说的,这个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下。用移位相加就行了。

网友D:
直接相乘就可以,
你需要多快?可以把a和b寄存一拍,把c也寄存一拍得到更快的速度

网友E:
我记得S3是250MHz

网友E:
最好是用IP核
其实你直接写乘也是用的IP核,但是不同在于有些FF没有使能,是单周期的,这样的话,就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