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滴啊,5555~~~新手求助,有关内嵌DSP核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fpga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目标是想做一个GPS接收机,查了很多资料,一般是基于DSP+FPGA的硬件平台实现:
DSP完成载波环码环跟踪算法及电文解算、FPGA完成匹配滤波器、相关等基带处理。
目前受条件所限,只能用一块芯片实现,计划用一块内嵌DSP核的高端FPGA完成。查看了一下Virtex4系列的DSP核(我用的是ISE7.1开发环境),发现其内嵌的XtremeDSP Slice好像只能实现简单的乘法器、累加器功能,与之前所想象的用C/C++语言实现的DSP开发方式相距甚远。
因为GPS接收机算法用FPGA开发调试起来实在麻烦,最好是以类似C语言的方式实现。
请问赛灵思是否有可以有能实现此类复杂算法的DSP核?能否推荐一款芯片型号?

网友A:
你可以换更高版本的ISE软件,例如12, 甚至13.
用SysGen 来做做看

网友B:
这个问题无法推荐芯片,都不知道你们具体怎么用。
给以上信息无法完成一个项目。

网友C:
可以买咱们的工具:lol,把C/C++综合成RTL然后ISE实现在FPGA上
另外,ISE版本有点老啊,建议用ISE12.4

网友D:
ls的工具不便宜吧?
另外,综合效果如何?

网友E:
其实所谓算法,不外乎就是一堆乘加运算加判断,没有FPGA不能做的
关键是你要把思路转换过来,原来C语言是线性的,现在是并行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DSP的算法,其实一直都是并行的,当初费了老大的劲用线性的方式实现,现在却又要费老大劲转回去。
当然,你要是要用别人的代码,那就没办法了。
其实,熟悉以后,你会觉得FPGA的方式调试更简单,你的自由度更大,想看哪个信号看哪个,想让它往哪里跳就哪里跳,并且可以一小块一小块的搞定,结构更简单,不会有一堆烦人的操作寄存器。

网友D:
就是对开发者的要求较高,另外周期长了

网友F:
新手。。。

还是听你的老板的吧,他说用什么方案就用什么方案: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