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PGA,关于时钟IOB的位置如何更好解决?

楼主(2011-07-27):
我在使用FPGA时,使用了某个普通的管脚来作为差分时钟的输入管脚(在硬件设计时没有使用专用的时钟管脚),在实现时它显示的错误为 A clock IOB clock component is not placed at an optimal
   clock IOB site.我在约束文件中加入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后,实现可以通过,可是实现的警告说不推荐这么的使用,其实序结果会较差。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多谢啦

网友A:
肯定是不推荐这么使用的.
但是你硬件定死了话,就只能加约束来忽略了

网友B:
你那种设置只是说有错误忽略,
并不是说你的错误改正了。

网友C:
连接到bufg上,再试试

网友D:
一般这样的问题是不会影响到时序的吧?
除非,你用的是源同步并把时钟接错了,或者你用的系统同步。
芯片里面的时序和这个没关系。